[电脑] 主机加光驱

楼主(2023-04-05):
三星DVD刻录机记不起哪年在京东自营买的,好像两百元不到,曾刻过CD碟。这机子没光驱,想加装得全折散,找出工具就干上了,上图片。

楼主:
调整好的图片上传上来怎么会东倒西歪的。

网友A:
这种光面的塑料刮一下就留下遗憾,当然现在说已经没用了,最好是动手前用自粘保护膜贴一下!

网友B:
电脑加2个光驱不知可行吗?请行家里手给个方法,谢谢

网友C:
东城工具,楼主是个劳动人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加2个光驱不知可行吗?请行家里手给个方法,谢谢

只要主板有接口就能加,不过加两个有什么用呢?光碟对对拷?如果想复制光盘不是要先拷到硬盘上,直接对拷失败率高

网友:
谢谢babybug,想放2张光碟,让它连续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光面的塑料刮一下就留下遗憾,当然现在说已经没用了,最好是动手前用自粘保护膜贴一下! ...

提醒得好,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得漂亮

有光驱要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加2个光驱不知可行吗?请行家里手给个方法,谢谢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城工具,楼主是个劳动人民。

以前在旧货收购站15元淘来的两个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加2个光驱不知可行吗?请行家里手给个方法,谢谢

没什么问题!如果是IDE接口的光驱/刻录机,可能还需要注意主/从设备的跳线!串口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E:
还放光碟?为了光碟,这工程也忒大了。

网友F:
真能折腾为个光驱动这么大工程,要是我就花几十块钱买个usb光驱

网友:
这可是大手术,没个千儿八百我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放光碟?为了光碟,这工程也忒大了。

不放光碟,想刻录点啥的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能折腾为个光驱动这么大工程,要是我就花几十块钱买个usb光驱

还好,不知不觉就改好了。

网友:
光驱挺好的东西,只是使用率一般不高。这样的话搞个易驱线外置光驱不好吗?

网友:
现在光碟还用得上吗?手上还有些刻录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