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论坛里最常见的SM2262en版型ce分布规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3-04-05):
就是这种烂大街的版型,按照accgle帖子里给出的分布图,跟我rdt后看到的ce分布图不一样

因为我跑rdt总是ch2位置有大量坏块,但是调换F0和F1之后问题依旧,所以就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A:
ecc放宽点,这个看着没什么问题,你可以都贴背面,2262贴哪里都一样,一个颗粒对应两个通道

网友:
两颗都贴正面,或者都贴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放宽点,这个看着没什么问题,你可以都贴背面,2262贴哪里都一样,一个颗粒对应两个通道 ...

之前ch2的四个ce全部两千多ecc fail,我对调了F0F1,现在ch2还是这样,绝对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ch2的四个ce全部两千多ecc fail,我对调了F0F1,现在ch2还是这样,绝对是哪里有问题 ...

那就不贴通道2的焊盘,看看还会不会,说不定颗粒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贴通道2的焊盘,看看还会不会,说不定颗粒有问题呢

没问题,换了板子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