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影驰虎将500固态盘怎么短接进ROM

楼主(2023-04-05):
闲鱼淘了一个影驰的固态,打开看是慧荣主控的,这个怎么进ROM,短接了几组都不能认盘,大佬帮看看怎么短接啊

网友A:
JP1 JP1 JP1 J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1 JP1 JP1 JP1

谢谢大佬

网友B:
好盘,不值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盘,不值多少钱买的?

160包邮,就是读取有点多。也不知亏没

网友:
这个影驰有点NB

网友:
一看就有年头了

网友:
160包邮,这不是赚了吗?

网友:
带正方形的那组

网友C:
这个盘跟我买的一个一模一样,不过颗粒不同,我的是8颗英特尔20nm的,看来这个盘有好几种方案。120入手,满血寿命rdt测试ecc设8顺利过,楼主160入的价格感觉稍微高了点,今年价格崩盘厉害。2t的tlc现在才300

网友:
赚到了,主控不错

网友:
这不错,做工还行,主最要的是用的正片,才写入十多T,相当于完全就是个新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跟我买的一个一模一样,不过颗粒不同,我的是8颗英特尔20nm的,看来这个盘有好几种方案。120入手,满 ...

2T300元的真不敢要。刚入了致态5000,都要39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T300元的真不敢要。刚入了致态5000,都要399。

两t的tlc可以开成666G的slc,,寿命秒杀一切大牌名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t的tlc可以开成666G的slc,,寿命秒杀一切大牌名牌。

垃圾颗粒,当SLC还是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垃圾颗粒,当SLC还是垃圾

你这说的就毫无根据了。就是tlc颗粒跑rdt人家也能过35,改成slc后直接能过3。咱们以事实说话。没有根据的贬低那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说的就毫无根据了。就是tlc颗粒跑rdt人家也能过35,改成slc后直接能过3。咱们以事实说话。没有根据的 ...

黑片本身体质就差,当SLC用还是差。不然厂家那么多工程师都没你聪明?那不都把不合格产品当SLC卖还能卖高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黑片本身体质就差,放SLC用还是差。不然厂家那么多工程师都没你聪明?那不都把不合格产品当SLC卖还能卖高 ...

你怎么知道是黑片?你见过?人家都是拆机的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黑片?你见过?

2T 300块的正片你能找出来?哪个品牌?
拆机的就别说了,那就是垃圾捡来的,碰运气的东西。我还可以说路上捡一个,不要钱,更便宜。

网友:
你自己看这是正片还是黑片?商家说的可是ecc保过25,有能力开卡的话只管买。没有能力开卡那就不说了。别说什么拆机是垃圾,好多拆机颗粒寿命都是满血,比你那什么致钛强的多。尤其是三星颗粒,好多颗粒测试擦写寿命都能过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