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有个扩容盘,坏块太多量产不通过,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05):
有个128G的扩容盘,量产不通过,不知什么原因,各种参数都试过,就是不通过

这个主控不知什么原因,量产前是2099E,怎么量产后变成了2199E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扩容了好像需要先用一个特殊版本解锁才能量产

网友B:
是不是系统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容了好像需要先用一个特殊版本解锁才能量产

请问是哪个版本?我是先用aptool抹除量产信息,再用UMPtool量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版本?我是先用aptool抹除量产信息,再用UMPtool量产

很久了我也忘了怎么量产成功了 ,换几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了我也忘了怎么量产成功了 ,换几个版本试试

换了好多版本,都一样,低格量产到89%就不行了

网友C:
是要用特别的工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用特别的工具才行

请问要用什么特别的工具?

网友:
顶起来,希望这个话题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系统原因呢

是操作系统吗?软件也没有说明啊,我用的是win7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