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钻充电器刚收到 输出电压12.6v

楼主(2023-04-05):
前几天买了个12v锂电钻充电器
今天刚收到输出电压12.6v

通电试了一下空载不发热
充电电压刚开始是12.6v左右

充了几分钟之后12.8v左右,这样正常不

这个万用表测量也不太准,也有误差
空载是13v左右

这个充电器怎么样
前几天买这个国产小钢侠带了一个充电器

这两个充电电压和空载电压差不多
听说这种直充容易坏就又买了一个备用

网友A:
这种水货充电器多少伏电压无所谓,反正里面没有任何保护电路,全靠电池的保护电路

网友B:
不如买个专业充电器比如说B6充电器,我自己做了一个电池,用的就是B6,直接调到12.6V充,安心

网友C:
我挂黄鱼 双IC 一块钱三个 都没有人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挂黄鱼 双IC 一块钱三个 都没有人问  ……

这是什么充电器,我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个专业充电器比如说B6充电器,我自己做了一个电池,用的就是B6,直接调到12.6V充,安心 ...

我对这个还真不太懂但是感觉这个很厉害吧,能调电压,什么都能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水货充电器多少伏电压无所谓,反正里面没有任何保护电路,全靠电池的保护电路 ...

是的,我听别人也说过,全靠电池保护板断电,我对这个不太懂,还用一种座充是不是比这个直充好,我有一套小强锂电钻里面的充电器比这个强多了,是座充,里面一共有5个插脚

网友D:
电压高容易过充,楼主还是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高容易过充,楼主还是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去网上看好多都是这种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C:
我挂黄鱼 双IC 一块钱三个 都没有人问  ……

闲鱼号多少,我要

网友:
我的也是12.6v 1000mA,轻飘飘的感觉和空的一样

网友:
看楼主描述,大概率是恒流的,有无限压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挂黄鱼 双IC 一块钱三个 都没有人问  ……

我要我要

网友:
玩锂电池,建议买好点的充电器。哈哈

网友:
12.6V很正常,就应该是12.6V。就是因为温漂上升到13V也没事,充电时有线压降,再高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