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AB主控的U盘文件莫名损坏,疑似有坏块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4-05):
慧荣SM3268AB主控的U盘文件莫名损坏,疑似有坏块,

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拷贝进U盘的数据文件对不上,文件损坏,怀疑是有新增的坏块

于是屏蔽坏块进行重新量产修复:

1.低格扫出坏块:SM3268AB_Prescan_S1129sm32Xtest_V2.5.75_v8_T0529.exe

量产工具用的是:SM3268AB_Prescan_S1129(sm32Xtest_V2.5.75_v8_T0529.exe)

2.设置坏块重新量产
不要退出软件和拔掉u盘,按F5或者点scan,然后就能看到坏块数量了

再次进入设置,prescan取消打勾,选中high,擦除好块,填写坏块数量,然后保存设置开始量产。

3. 量产成功后,重插U盘分区,跑圈测试:urwtest_v1.8.exe

4.数据正常通过,完成!

网友A:
亲,我都无语了,坏块以后不会有吗?不会增加吗?坏块数量填写个100,200,就可以备用,以后有坏块自动替换。你明显是以前填的太小了,没有备用替换,就坏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我都无语了,坏块以后不会有吗?不会增加吗?坏块数量填写个100,200,就可以备用,以后有坏块自动替换 ...

感谢亲的建议,实际上U盘主控并不像ssd的那样都支持自动替换,有些主控芯片支持,有些不支持,假设后面新增的坏块,如果文件已经存在了那么文件一样会损坏,只有你下次写入文件时坏块才有可能被替换掉,这样意义也就不是很大了,当然你也可以预留多一些,可用容量会变少一些,这个可以自己选择,我的习惯是根据实际来屏蔽坏块,如果后面坏块出现频繁就可以丢掉或重新量产会好一下。

网友:
量产,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怎么我的工具没有low和high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