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12焊台的加热笔芯,温度高了,电阻有没有变化?

楼主(2023-04-05):
    T12焊台的加热笔芯,在常温冷态时,电阻在8欧姆左右,但不知道加热状态(如350度),阻值变化吗?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
当然变大了,一般正常材料都是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网友:
会变大,我有支原本断线然后拆了几圈发热丝修复的头子,冷态就6欧,但加热功率还是不会超过70W,热插拔出来即测阻值有8欧

网友:
电阻值在加热时会持续增大最后稳定在一个数值

网友:
理论上是变的,但具体没测过。

网友:
电烤火器的900W卤素灯管冷的状态下测只有二三十欧姆,加热后电阻增大。

网友:
还真没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阻值变大,温度降低

网友:
温度升高,电阻会变大,到一定阻值后会保持恒定,类似PTC发热原理

网友:
应该是变大了

网友:
T12测温不是电阻变化吧。

我记得是N型热电偶,输出的电压。

当然你用电阻档测电压,由于热电偶输出的干扰也能得到不同的阻值变化,但无意义而已。

两年前,坛友就做过深入浅出的讨论,然后不了了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0060-1-1.html

网友:
T12那点小秘密早晚要被你们扒拉的一点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