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改装之:雷克萨斯GX 水冷大灯LED远光灯

楼主(2023-04-05):
LEXUS GX 自从买车,便开始了它的慢慢改装路,各种靠谱、不靠谱的构思萦绕烧脑,其实我也愿意买现成的成品,很可惜,完全没有啊!

水冷大灯LED远光,简历:
2013年9月提车,设计,构思,联系外协加工厂。
2014年初,加工,组立完成。
2014年夏,装车测试。
2015年夏,经历了一年春夏秋冬的测试OK,改装贴发布于知名的两大汽车论坛。
2017年春夏之交,再改水冷电源。
2019年秋,再改水冷模块,至今。

warning:正确使用远光灯

购买CREE科瑞的COB芯片

买个简易的微型台锯

锯掉芯片多余部分

外协加工铝合金水冷套 + 铜散热灯体。这里多说两句,将近十年前,在没有实物成品可参照的情况下,水冷灯体的设计,零部件的外观,组合,装配衔接,完全靠脑补
然后就是加工价格,量少费劲,人家说多钱就多钱,爱搞不搞!

清洗铜件表面

金灿灿,亮晶晶

铜散热灯体组立焊接

装配上水冷套,微压测试密封性能

粘接LED芯片。十年前,最强悍的COB芯片粘接剂,粘合力与导热率完美,没有之一。

接线

焊接好快拆插头

开始制作电控线,随手先搭个电路,测试下效果。

测试OK,将就用这块板子,裁切后正式焊接。

制作好水冷延迟电控线

水冷大灯电源,接线。

水冷散热器 + 水泵模块

压板,做几个加强铝角

水冷模块,接线,压接插头

高潮了啊!装车!装车!

简单接线测试

水冷管路及补充液小水壶

水冷大灯,插入大灯总成的远光灯灯位。

吼吼,原来是这样滴!完全原装位啊!完美替代原车卤素远光灯泡。

地库测试亮度1: 近光

地库测试亮度2: 远光

华丽分割线~~~~~~~~~~~~~~~~~~~~~~~~~~~~~~~~~~~~~

2017年,改水冷电源,之前电流调整太保守,这次电流翻倍了!而且还遥控两档切换亮度。

搞点花屁股活儿,拧上“金”螺丝,和彩色垫片

水冷电源,装车中.........

同时更换了四个带灯的散热风扇,有人喜欢吗?

华丽分割线~~~~~~~~~~~~~~~~~~~~~~~~~~~~~~~~~~~~~

2019年夏秋之际,全面改装水冷散热模块

打造全新散热,力争小巧精致

水冷液温度监测模块

新买的一对儿全新大灯总成,也到货啦!一万多血啊!

成品

装车装车!

全新大灯,配全新散热模组,就一个字儿---新!喜迎2019年70周年庆!

水冷液,换个牌子,也换个颜色!

顺便把发动机舱也擦干净!

这节骨眼儿上,70周年演练开始啦!

外出游玩儿,夜路,四周围亮亮堂儿堂儿的,车速提起来,信心满满。

btw,灯光图片的亮度均未PS,实际视觉感官反而还要亮一点点。

再次重申:正确使用远光灯

- = End = -

网友:
厉害了,这个灯功率大

网友:
浩大的工程,工具真全啊。

网友:
用这么多COB啊

网友A:
水冷头那几根铜棒是导热的吗?那样的话水过一遍是不是效率有点低啊?也没看到那几根铜棒是铜焊条焊接起来的

网友:
四周围亮亮堂儿堂儿的,车速提起来,信心满满

网友B:
你这个万一出点事就完蛋了!
一个10W吗?16个160W?这比装载王都厉害!可惜了不在中心点上,光线大部分都跑天上去了而没有跑前面去,既然用上了水冷,那么再在每个COB上装上透镜会好很多!

网友:
改成这样,厂家会不乐意继续免费维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冷头那几根铜棒是导热的吗?那样的话水过一遍是不是效率有点低啊?也没看到那几根铜棒是铜焊条焊接起来的 ...

是热管,一根有30W的导热能力!

网友C:
太强大了。想问这个有没有考虑接到车的冷却系统里?是不是温度不行?

网友D:
我就问年检是怎么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强大了。想问这个有没有考虑接到车的冷却系统里?是不是温度不行?

车的冷却系统里的冷却液正常工作温度是接近甚至100度的,LED会烧掉。。。

网友E:
清洗铜件表面,用的是是什么液体,效果不错。亮晶晶的红铜

网友:
牛掰了哈哈哈,我的破灯懒得改

网友:
楼主会折腾,我的破车自己都怕拆坏了,找改装店3500换了超视界e40f 一言难尽,真想买对车灯自己慢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头那几根铜棒是导热的吗?那样的话水过一遍是不是效率有点低啊?也没看到那几根铜棒是铜焊条焊接起来的 ...

每个灯,4根4毫米热管 + 一根6毫米热管,灯尾部还有一根铜芯棒,在水冷套里。散热足够了。之前的散热模组效果过于好了,所以2019年将散热模组改小改精巧,水冷软管改细。因为LED发光效率,过热也不行,过冷也不行,哈哈哈。焊接用的是锡浆,涂抹于焊接处,热风一吹或者火焰枪一烧,就焊接好了。

网友:
骨灰极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洗铜件表面,用的是是什么液体,效果不错。亮晶晶的红铜

铜清洗液,很便宜,淘宝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万一出点事就完蛋了!
一个10W吗?16个160W?这比装载王都厉害!可惜了不在中心点上,光线大部分都跑 ...

嗯嗯,防止出现交通事故,开车要稳,但是万一........那也只能哪里坏了修哪里了!这款COB型号是1512,每片20W,跟卖家要求找1600-1800流明的芯片,看他给我这批号,是。我这个灯虽然光线散,但是夜里跑高速,国道省道,效果出奇好。因为聚光好的灯,照射永远都是最远处亮,车头附近瞎黑一片,车速超100真的有点儿悬着心。我这散,除了极远处能见度差点儿,周围锃光瓦亮,一点儿不担心灯下黑,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问年检是怎么过的

我这车的特点就是,远光灯泡灯型为H11,而且灯泡尾部为外露型,不像近光是在灯壳防尘罩里面。所以拆卸特别简单,一转角度,一拔,灯就拿出来了。所以,验车前换灯泡很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