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开卡故障 device invalid

楼主(2023-04-05):
ps3111 开卡故障 device invalid,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WIN10,WIN11系统都试过,用的是1153E桥接

网友:
报错没有代码吗

网友:
没有开过   固态

开过  群联的U盘   感觉 红色的报错 一般是固件不支持

网友:
信息量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
建议先去仔细看看教程,根本就是瞎设置

楼主:
我想可能与设置无关,不报错误代码,是不是与桥接芯片有关,也不是很明白

楼主:
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之前插usb2.0怎么都量产不过,然后换成3.0就过了,好像就是报这个故障代码,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BICS4的颗粒选ONFI2.0?

怀疑转接卡那刷个其他版本的桥接固件看看

网友:
指定容量,频率100,All勾上

网友:
很有可能是转接卡不适合

网友(2023-05-11):
转接卡不适合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看着是没问题, 接电脑上升级固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