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双尖T10车用LED照明灯简测

楼主(2023-04-05):
双尖T10车用LED小灯泡

长度4cm

压缩最小到3cm

12V供电0.028A

13V供电0.042A

14V供电0.056A

15V供电0.072A

网友:
看不出质量

网友:
替换的好灯,就是为了寿命,别长时间使用

网友:
短时间使用应该没问题

楼主:
玻纤板非恒流,散热相对较差

网友A:
左边两个是取电用的吗?

网友:
换原来汽车上的那些装饰的,车内的,车门的的,牌照的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两个是取电用的吗?

是的,来适应不同的灯座接口

网友:
这灯比原来的钨丝灯珠省电多了

网友:
LED灯关键是省电,谢谢分享!

网友:
又是拿小红包买的?

网友B:
led灯珠上怎么有三个亮点

网友:
这灯,在车上派什么用的。

网友C:
装到阅读灯上,锁车还会微亮的吧,我测过电流,还有20uA左右

网友:
用这个套件,自己改个1W的手电灯板上去,你会发现车里有了一个新世界。

网友:
感觉一般般

网友:
这种电阻限流的车用LED小灯泡,受输入电压的高低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到阅读灯上,锁车还会微亮的吧,我测过电流,还有20uA左右

没试过,如果有漏电流应该和灯无关吧,可能是原车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珠上怎么有三个亮点

三个核心,是通低电压点亮的

网友:
三串用电阻限流,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