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佬们固态硬盘出现退役块警告,是不是要完犊子了?

楼主(2023-04-05):
      去年买的,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看突然发现有了退役块警告,数据为1,这种情况还能继续使用吗?能申请售后吗?有比较了解的大佬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软件看看,hdtune不行

网友:
固态要用CrystalDiskInfo

网友:
申请售后够呛能通过,这个提示就是用出坏块了,然后坏块被保留块替换了

网友A:
不知能不能把有问题的部分屏蔽掉

网友:
能不能进行产品售后,不行就用一般场合用用,或者换一个新,现在SSD价格也便宜了。

网友:
赶紧导出资料 准备后事

网友:
售后直接换新的不好吗

网友:
没用多久啊,应该是颗粒不好吧

网友:
一年就能 坏块,是不是返新颗粒SSD啊

网友:
现在SSD价格也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能不能把有问题的部分屏蔽掉

可以的,少量硬盘会自动替换处理。如果太多就直接损坏数据出现掉盘,有量产软件重新开卡可以把坏快屏蔽,量产前有个rtd测试功能,可以对整个存储测试找到坏快并记录,然后开卡时候选择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做备份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做好备份,然后放心用就是了,有了问题再处理就是

网友:
少量应该没问题吧,做好备份,接着用。

网友:
建议换新的硬盘算了
又不是贵

网友:
c5最严重,这个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