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LCR-T4晶体管测试仪加外壳改锂电

楼主(2023-04-05):
30.07元买的,今天到货,装外壳,改锂电。
可以站立!
这个升压板是之前给万用表改锂电用的,不好用就吃灰了,现在能用上了!
这个指示灯是
电源总开关的,升压板损耗所以装了个开关
总开关是从板子这里断开的

网友A:
测小电阻差误大,这东西精度不高,,,,用来测试管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小电阻差误大,这东西精度不高,,,,用来测试管子还行

小的还真没测试,明天试试

网友B:
我只用来分辨三极管场效应管脚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来分辨三极管场效应管脚非常方便。

测电容不能把把关吗?

网友C:
买贵了吧,30?

网友:
DIY的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个一样的测试仪,一般就用来测试晶体管,电阻、电容还是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贵了吧,30?

哪里有便宜的?

网友D:
多年前买了一个,好像也是T4的,现在还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买了一个,好像也是T4的,现在还正常使用。

T7太贵没舍得买

网友:
功能还挺多

网友E:
不错的改进,还可再精细点。

网友F:
可以显示电容容量和er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显示电容容量和ers吧?

可以的,明天多测几个原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改进,还可再精细点。

你要求高了不起???

网友G:
看别人拆,那个大约60元的有变压器,能测到10几伏二极管的压降的觉得还是可以的,也有点想搞一个。

*********
去淘宝看一下,看来30伏量程的是稳压二极管。不确定能不能测led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别人拆,那个大约60元的有变压器,能测到10几伏二极管的压降的觉得还是可以的,也有点想搞一个。

那个是T7,太贵我舍不得!

网友:
哈哈,我是28买的,真的涨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求高了不起???

抱歉伤害到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