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复SA165E-12V电源插头

楼主(2023-04-05):
一个电源适配器无输出电压,但是指示灯亮着,本来打算换个带线的插头,但是一比较发现线径差距太大,不论是内接还是外接都不协调,于是只能从插头入手,纵向切开就发现问题所在了,负极开焊了,焊上复原,用胶黏住再外面又套上热缩管,插电使用正常。
插头外胶皮纵向切开:
wechat_upload1680699261642d6f7d181bb
焊好后粘上胶套,再套2层热缩管热缩好:
wechat_upload1680699262642d6f7e9935e
比较一下我打算更换的带线插头
wechat_upload1680699263642d6f7fd9910
也就12V5A的适配器,有必要用这么粗的输出线吗?
wechat_upload1680699265642d6f8175c33
插到设备上,可以正常供电和充电
wechat_upload1680699266642d6f82d4966
END.

网友:
小毛病手到病除

网友A:
包胶里也能脱焊,几率很少的故障呀。

网友:
手艺不错,活干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胶里也能脱焊,几率很少的故障呀。

是啊,一般是在包胶的根部容易折断线,脱焊的我也第一次看见。

网友B:
难怪看电影的那个英文这么熟悉,,,原来真的是仪器用的

网友:
几率很少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看电影的那个英文这么熟悉,,,原来真的是仪器用的

安立的驻波仪……

网友C:
这类问题前几天还见到,同样的办法修好的,现在的线外皮粗,弯曲的时候就会导致内心铜线拉扯,不是脱焊就是断开。
如果头不好修,可以买到5521的头,好点的几块一个

网友D:
这种极片开焊的插头,刀片切开,焊好胶黏复原,再外套热缩管,使用效果应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问题前几天还见到,同样的办法修好的,现在的线外皮粗,弯曲的时候就会导致内心铜线拉扯,不是脱焊就是 ...

是,以后再坏了就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极片开焊的插头,刀片切开,焊好胶黏复原,再外套热缩管,使用效果应该还不错。 ...

目前看使用正常,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