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改开心果的超级电容点焊机控制板

楼主(2023-04-05):
开心果的超级电容点焊机板子及程序发布后(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959-1-1.html),深受广大朋友的追捧,我也根据其公布的资料仿制了电容电焊机时间控制板,使用起来效果很好。但在使用中我感到尚有以下不足:

1、没有参数记忆功能。长时间断电设置的参数会消失,再次使用时还需重新设定参数,颇感不便。
2、不显示小数点。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与实际时间不对应,感到不直观。
3、有A、b、c、d四个参数,长时间不用的话,我老是忘记后面3个参数的意义及设置范围,还需翻看使用说明。
4、实际使用时没有感觉到多脉冲比单脉冲效果有提升。
5、触发延时最小值仍然偏大,在不使用自动触发功能时较为明显。
6、在使用过程中我还发现原电路对EC11编码器较为挑剔,买的部分编码器有时工作异常,表现在逆时针减正常,顺时针加有时不起作用。

今年的清明节放假一天,天冷没有外出,于是便努力修改一下。
对挑剔编码器的问题,经多次尝试发现只是顺时针增加的功能不太正常,逆时针减则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开心果图中的KEY-B脚功能不正常。我是先从硬件入手,发现将KEY-B脚对地所接的消抖电容(原图标号C5/104)由0.1uF改为1uF后即可解决上述问题。加大电容后,再换上之前不能使用的EC11,发现也可正常使用了。这或许是程序的问题,因刚接触单片机,昨天才去查看EC11的工作原理,对编码器的编程还不熟悉,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还不知道。也就是说我的板子存在的挑剔编码器的问题通过修改硬件解决了,不知道朋友们的板子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因开心果的程序没有开源,于是便摸索自己编写,算是学习了。考虑到多脉冲提升效果不明显、参数多,也为降低编写难度就只保留了单脉冲功能,参数保留点焊时间A和触发延时d(毕竟有很多人喜欢自触发功能)。经过一下午的编写及反复测试,适用于开心果硬件的简易程序初步完成,其功能如下:

1、保留A参数(点焊时间,即脉冲宽度),显示AXX.X,单位毫秒ms,设置范围1-50.0,即点焊时间范围为0.1-50.0ms,显示小数点。
2、保留触发延时d参数(触发后点焊延迟时间),显示dX.XX,单位为秒S,设置范围0.01-5.00,即触发后点延迟0.01-5秒再点焊,也显示小数点。
3、单脉冲功能,舍去了b、c参数设置。
4、原设计控制蜂鸣器的DP脚移作控制小数点,所以没有了蜂鸣器功能。
5、短按编码器的功能没有变,但长按(长按2秒以上)编码器功能改为储存参数功能,所以长按关机功能被取消。因还没有学习到单片机的休眠功能,对休眠关闭升压电路的功能我还无能力,现暂时设为一直开机,即单片机的9脚设置为始终高电平,待以后学会了再增加上。
6、点焊输出时4个小数点闪亮,可直观观察点焊是否被触发。
7、没有使用延时函数,所以使用时数码管无闪烁现象。

使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需拆除原板上的蜂鸣器,将蜂鸣器的负端与两个2位数码管的第2脚用导线连起来,见附图。
2、相应的程序见附件,可直接写入。在写入时时钟频率需选为12Mhz,如果选为11.0592的话,时间就不准确了。
3、只有在调整A参数界面点焊才能被触发,在调d参数时不触发。
4、我是初学单片机,还是菜鸟,请多包涵、多指教。

第一个附件是编译好的程序,第二个是本帖子PDF格式文档。

HEX程序

网友:
很想抽时间搞一个玩玩

网友:
学习了,未焊接才效果女如何?

网友:
会写程序就是好

网友:
先收藏,等有时间模仿一个试试。

网友:
高技术大咖,厉害!

网友:
技术大拿!学习一下

网友:
会软硬件集一身的都是高手,可根据自身需求及实际考量,制作满足的器件工具,佩服佩服

网友:
你说的功能早就加上去了,编码器左右旋转两个版本,参数保存,全部都有 只所以程序没开源是因为不良商家太多了,随便改一下代码,随意改动一下PCB布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作为自己的产品卖了,这种行为导致现在写帖子都没动力了

网友A:
这种贴片的MOS是不是内阻都比较小

网友:
确实!赞成原创者自己开淘宝店,造福坛友!

网友:
技术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片的MOS是不是内阻都比较小

好像是,面积大内阻小

网友:
会程序就是好,

网友:
这个好评了

网友:
程序也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