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高仿switch电源适配器HAC-002

楼主(2023-04-05):
这个电源好久前在狗市淘的,纯粹是好奇淘的,也没用,今天收拾东西翻出来,看着印字比较模糊,怎么看也不像是真的,索性打开看看,打开后果然不失所望,假货一枚,不过在假货里也说是不错的,少废话上图:

外壳印字模糊,大概率是假的了。

看到配重块了,假货无疑。

感觉该有的原件都有,不过不是品牌元件供应商的。

两个高科技配重块。

配重块在电路板上还有标识!!!SH1

开关管特写,品牌我是不认识。

电源输出竟然有个小板,还有两个集成块。

电路板背面特写。
说实话没有这两个配重块,这做工还真让人蒙圈,看输出小板的用料,可能真的能触发输出15V2.6A,不过元件大多是不熟悉的三四线小厂的产品,耐久度和稳定性肯定大不如一线大厂。
谢谢观赏!

网友:
现在高仿的货都这么舍得用料了

网友A:
你确定这就是山寨的???????????有EMI三件套了,做工也说的过去了。。你拆下的那个带引脚的铝片,其实是那个芯片散热用的,另外的那个的确是配重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真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真的,任天堂一项不以硬件下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就是山寨的???????????有EMI三件套了,做工也说的过去了。。你拆下的那个带引脚的铝片 ...

这里有正品拆解: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1744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正品拆解: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17441.html

一对比,就直观了。

网友:
JPN版本正品拆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3521205262250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就是山寨的???????????有EMI三件套了,做工也说的过去了。。你拆下的那个带引脚的铝片 ...

散热片是认识的,就是展示下开关管丝印,散热片倒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真的

真的绝对不会放铁块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散热片是认识的,就是展示下开关管丝印,散热片倒是铝的。

那个管子是东科的,一个国产牌子:http://www.dkpower.cn/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绝对不会放铁块的啊

产地不同或者内部就不同呢,还记得那个Sony5V2A的PSP小黑方电源,国产和印尼产内部就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地不同或者内部就不同呢,还记得那个Sony5V2A的PSP小黑方电源,国产和印尼产内部就相差很大 ...

配重已经不是产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管子是东科的,一个国产牌子:http://www.dkpower.cn/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2块氮化镓。

网友:
我记得这个电源应该是PD口快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正品拆解: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17441.html

这个做工已经算得上是不错的了,只能说是能过3C的产品,但不能说是优质产品,不排除是不是代工厂为了省成本而缩水

网友:
假货太多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那配重块貌似还兼顾散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