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维修电动自行车喇叭按键

楼主(2023-04-05):
前两天接连两天下雨,电动车喇叭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不响但一直按的话偶尔可以响一下,考虑应该是按键接触不良了。今天打开后看到有氧化产生了隔离层,用酒精清洁后修复成功。

网友A:
这种情况弄点那种“导电胶”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弄点那种“导电胶”行不行?

这个是最简单的机械结构吧,修电动车的一般直接换按键换喇叭的多

网友:
直接神油喷一点进去应该可以

网友:
看不出来,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喷神油WD40可行,话说国产防锈油绝缘性怎样?

网友:
应该喷点神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