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做两盏全光谱植物生长灯

楼主(2023-04-05):
亲戚家的植物生长灯,上次修了没到三个月又烧了。因为担心灯珠老化,所以也不修了。在买也不放心,于是我帮她做了两盏。

50瓦的cob灯珠,220v直驱,十分简便。15元一片

灯座我用报废的led灯来改造
这种灯灯珠不行,一旦开始坏了,除非全换,要不隔三差五就烧两颗,所以直接报废

这灯主要就是散热不好,下面的散热片小,而且两者结合得不够紧密
导致灯板温度很高,灯珠容易老化

灯珠散热器我用淘汰的cpu散热器

灯板在煤气灶上烧一下就能揭掉铜箔。然后把cpu散热器和灯板涂上硅脂,螺丝固定

5v电源和升压板,驱动风扇的。灯珠功率大,必须主动散热。手上没有小巧的12v电源,所以用5v电源升压到12v

把电源固定在灯罩里面

固定风扇

大功告成

温度还是有点烫手,希望寿命能长一些

网友:
想办法解决散热,就不用考虑能用几年的问题了。

网友A:
这颜色不适合在家里用,不如那种黄绿色的

网友:
植物生长灯,好像就是红色,以前听说过。
其实可以用红色5毫米LED或者食人鱼自己做,不用考虑散热。

网友:
LED灯就不要提什么全光谱啦。

网友:
LED好像天生光谱就不全

网友:
鱼缸不小呀,用50W那么大

网友:
全光谱灯是这颜色?楼下大爷要打电话报警了

网友:
这个颜色挺梦幻的,容易误解。

网友:
这颜色有点像卖肉摊上挂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颜色不适合在家里用,不如那种黄绿色的

不同植物需求不一样,如果是叶菜,花果这些的话是用这种粉紫色(蓝+红,剔除绿)

网友:
感觉散热还是不行

网友:
       其实风扇质量好的话,完全可以给LED送走,这里也不需要暴力风扇

网友:
用台式机电源里的风扇好一些

网友B:
温度还是有点烫手,应该是热空气没有排出灯罩到原因吧。

网友:
有多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还是有点烫手,应该是热空气没有排出灯罩到原因吧。

确实,因为没有形成风道,热交换不够好,所以温度没降下来。感觉是不是应该在灯板上打些孔散热

网友C:
谢谢分享,要是我来改可能会直接把灯珠和CPU散热器及风扇放一起,原铝板切孔用来固定,哈哈,我个人想法,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要是我来改可能会直接把灯珠和CPU散热器及风扇放一起,原铝板切孔用来固定,哈哈,我个人想法, ...

用了两种方法,感觉都差不多

这种就是和你说得一样

这种是灯珠和cpu散热器夹着原灯板

网友:
这COB灯珠就是传说中的鸭蛋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