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充满电需要多长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3-04-05):
一部玩具车的镍镉电池容量是300mAh搭配的充电线输出是3.6伏250mA请问要充满电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电池上300mAh的意思是用300ma 的电流充1小时充满.你250mah的电流充约1.1小时.

网友B:
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啊,比如电池是1000ma的容量,理论上充满要500ma冲2个小时(充电有损耗,实际上需要大于的2个小时,或者充电电流大于500ma,这些参数充电器可以自动控制,直到电池充满的)

网友B:
你这个充电线,估计是恒压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300mAh的意思是用300ma 的电流充1小时充满.你250mah的电流充约1.1小时.

肯定不是的,电池电压越接近充电器电压电流越低,并非全程250ma

网友D:
这种便宜的充电头明显不是恒流的,肯定一开始电流大,后面电流小,简单按照180ma速度来的话,考虑损耗的话应该要2小时吧

网友E:
国标要求是0.1C充16小时,即是冲入1.6倍容量。
电流越大。充入容量也要相应减少。
我估计1.2C即可。1.44小时。

网友F:
250是最大时,也就是电池低量时的充电电流,随着电池电压上升电流不断减小,
楼主可接个表看看电流的变化过程,电流减得快的,说明电池寿命差不多了,好电池这个250会保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300mAh的意思是用300ma 的电流充1小时充满.你250mah的电流充约1.1小时.

谢谢解答,原来mAh后面那个h就是表示小时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啊,比如电池是1000ma的容量,理论上充满要500ma冲2个小时(充电有损耗,实际上需要大于 ...

是不是和冲电的电压也有关系比如充电电流一样电压越高充电速度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的,电池电压越接近充电器电压电流越低,并非全程250ma

我是解释电池的300mAh的意思,如果用300ma充这镍镉电池就短命.这块电池应该选4.5v 100ma的充电器,充3小时,这样对电池好.

网友:
又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充电线,估计是恒压充电的。

这我倒不太清楚不过这条充电线的电路非常简陋的只有三个贴片电阻和一片三脚的芯片以及一颗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便宜的充电头明显不是恒流的,肯定一开始电流大,后面电流小,简单按照180ma速度来的话,考虑损耗的话 ...

这条充电线的电路非常简陋的只有三个贴片电阻和一片三脚的芯片以及一颗led灯,之前冲过一次电没有留意红色的充电指示灯也不知道有没有充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和冲电的电压也有关系比如充电电流一样电压越高充电速度越快。

和充电电压没有绝对关系,只是电压越高,会导致充电电流就会越大,也就充满的时间越短,但电池也有极限电压和极限电流,超过了的话,电池会损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标要求是0.1C充16小时,即是冲入1.6倍容量。
电流越大。充入容量也要相应减少。
我估计1.2C即可。1.44小 ...

如果一个多小时能充满也算快的了,我看网上有些廉价的电动剃须刀充满电居然要8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是最大时,也就是电池低量时的充电电流,随着电池电压上升电流不断减小,
楼主可接个表看看电流的变 ...

目前只冲了两次电应该还算是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充电电压没有绝对关系,只是电压越高,会导致充电电流就会越大,也就充满的时间越短,但电池也有极限电 ...

谢谢解答现在明白了。

网友G:
这电压 这体积 不考虑换锂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压 这体积 不考虑换锂电吗

才用了几次等电池不耐用再改锂电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