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A4531/9531路由器 上面两个Flash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4-05):
最近积分商场兑换的路由器,方案是QCA4531,查了半天发现可能是9531的马甲,附PDF:https://www.qualcomm.com/content ... 1-product-brief.pdf,想知道上面两个Flash是什么情况,一个128M的一个512K的,顿时迷茫了,想刷openwrt,但我看它原厂固件就是魔改的openwer,但是无线被屏蔽了,所以没卵用,还是得刷机

手机不知道怎么了,拍照比肾都虚

网友A:
128M的看封装感觉像是是spi nand,可能没法直接引导,所以有个小的spi nor装u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M的看封装感觉像是是spi nand,可能没法直接引导,所以有个小的spi nor装uboot? ...

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
一个主一个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M的看封装感觉像是是spi nand,可能没法直接引导,所以有个小的spi nor装uboot? ...

强占一个端口就为一个boot?徒增成本,应该不是

网友:
这货带物联zibee,512可能是用于物联的吧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