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我也算是拆修过显示器的“师傅”了,有个漏想捡,请教下更大的师傅。

楼主(2023-04-06):
我拆了2个,都是显示器发霉,不过液晶显示都是好的,排线也是好的。拆开屏幕,把扩散膜上的霉点擦干净就好了。

无意中在闲鱼看到一个“松人”牌子(感觉是杂牌)24寸卖68块钱,闪屏。
请教下是供电问题,还是排线坏了?供电的话,应该能解决,一般就是电容鼓包,不行换供电模块。排线的话,我就没这个技术了。

闪屏应该就是最下面一直有一条线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

刚才视频没有上传好,现在能看了,你看看

网友B:
这显示效果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显示效果太差了吧

是感觉有点模糊,不知道是他拍的原因还是显示器不行了。还有就是虽然是24寸的,分辨率只有1080p

网友C:
这个好搞,就是需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搞,就是需要点时间

刚才在抖音现学了一会儿,发现好多说割排线能解决的

网友:
我的电视机也长了霉点,屏幕太大不敢拆。

网友:
感觉不像屏幕问题排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祝你成功吧,我昨天在小黄鱼赌了个显卡还在路上,小黄鱼宝贝就是多

网友:
这种显示器即使完好的二手收购最多也就几十块,所以这个“捡漏”不如大喇叭在小区吼收旧显示器来的稳妥。当然想练手就随意了。

网友:
关注你的后续报道

网友:
松人的确实是杂牌,而且坏得还挺多的。

网友D:
技术讨论就技术讨论,“捡漏”啥的就算了吧。最近可没少看到“废品站捡漏”“三轮车捡漏”“小黄鱼捡漏”,啥时候“拆机”论坛变成了“捡漏”论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抖音现学了一会儿,发现好多说割排线能解决的

显示器是消耗品除非是新的,捡漏真的不容易。这个显示屏明显是液晶屏坏了,就是你说的办法就是能用也是牺牲显示效果的代价实现的。就是将就用寿命也保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讨论就技术讨论,“捡漏”啥的就算了吧。最近可没少看到“废品站捡漏”“三轮车捡漏”“小黄鱼捡漏”, ...

看破不说破

网友:
24寸的显示器,全新的也没多少钱吧,何况还是个杂牌

网友:
你要是10块买的叫捡漏还行,接近70还是个有毛病的老货杂牌不值得搞

网友:
显示器如果是屏的故障是不能修的吧。

网友:
这价格,只要不是在屏幕中间闪,边边角角的闪去呗,黑胶布贴住....

网友:
只有大神才能捡漏

网友:
割排线?不是排线座下塞纸片嘛,70都能收个好的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