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EG2000CE,帮我弄好我付费!

楼主(2023-04-06):
谁有能力帮我弄好的?好像是硬盘坏了,里面有资料

网友:
机械硬盘维修是种硬核技术活,在这里找不大合适。

网友:
如果确定是硬盘坏了,或者是要提取出硬盘内的资料,还是找专业的硬盘维修吧

网友:
b站找王湿傅

网友:
拆出来连接电脑,确定是否硬盘问题,如果是的话找专业维修师傅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吧,别把资料弄没了

网友:
这个估计要硬盘数据恢复了,不然难。

楼主:
弄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