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倍压整流模块,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好坏吗?

楼主(2023-04-06):
这个倍压整流模块,一号脚是输入几千伏的高压,二号脚是接地,三号脚是输出2万伏左右的直流电,如果使用万用表的话,有没有办法把它量出来是好还是坏的?现在接了4000伏的电压输入,发现没有输出。

网友:
没有输出就是坏的

网友:
里面有电路,万用表无法直接测出好坏

网友:
直接换一个

网友:
这么小还能升这么高电压?

网友:
倍压就两种元件,二极管和电容。砸开看看

网友:
首先确认这个是否是倍压整流模块,其次倍压整流模块对输入的交流电的频率也有要求的,频率太高是无法整流的

网友:
确定有输入电压,总共就三个脚,在确定连接正确的情况下,无输出,原则上,这个模块肯定坏了。

网友:
倍压整流,还有高压包,输出都和湿度关系很大

一般没有那么高耐压的仪表直接测,你就算用摇表摇出来的高阻值在这种电压下也会有阻值漂移的,所以精确测量很难,一般情况下也没必要

网友:
这可能要专门仪器

网友:
就这么一点东西能倍压从几个伏升到几万伏?长见识了

网友:
差不多10倍压,,,?还是4K升2万?,,一般模块都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测出好坏,,可以作为参考判断,,但不能作为唯一依据

网友:
4000升2W,这个模块尺寸,确定不会拉弧?

网友:
3脚是2万的高压输出,但输出得有个回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