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关于高压交流电的间接测量方式

楼主(2023-04-06):
我这个高压输出模块,我想大概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然后我用十个470K的电阻串联以后,测到了一个电压是75伏,但是这种模块正常输出的话应该是在4000左右,难道输出只有740伏吗?

网友:
说明电压模块带载能力差,也就是说空载或者近似空载的时候时4000V,带载后由于自己本身内阻大所以外部电压就降低很明显了。
看看电源模块的容量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高压模块的内阻很大的,功率也很有限,所以负载电阻要是比较小的话就会如此,建议换成更多更大的电阻来测试,才能更接近实际情况

网友:
电阻串小了,或者少了,得根据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就是功率来加负载电阻,4000V电流1mA就是4W了,看线圈的大小,可能1W都不到。电阻最好是5M的串联9个,再加个10M的和表并联,这样是50M电阻,表上的电压×10就是它的输出电压了。电流是0.08mA,不知道你的电路能不能带动。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一个

网友:
负载电阻太小了

网友:
这个只能是测量个大概数值,不准确是因为电表的阻抗不大,而电路输出的功率太小

网友:
根据你测的电压750V和负载电阻4.7M算得这个电源的功率才0.1W多点,根本带不动10个470K的负载。如果是4000V那么,负载电阻160M的时候才行,这还没算电源的内阻。

网友:
这么高电压,最少也得M为单位的电阻来分压

网友:
一般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不了高频交流电的,所以这个测量值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确实,有可能是万用表测不了高频电压。

网友:
与表的响应有关,也与波形有关,最好用示波器看Vpp

网友:
要用高压电阻串接起来测,弄不好把表给打坏了

网友:
万用表本身的阻抗也影响了它的输出电压吧

网友:
被测的电源内阻大,  万用表的内阻小

网友:
好像不能这么测,是高压电蚊拍吗?之前坛子里看到过别人的测法,一时找不到了。

网友:
等待好的测量方法

网友:
     这样测还不如放电间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