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感光元件的1英寸等于多少厘米?

楼主(2023-04-06):
随着最近各种手机在拍照方面的堆料,不断涌现各种1英寸大底的配置,原来一直以为1英寸的CCD感光元件对角线就是25.4mm,,今天闲来无事想看看这25.4mm视感多大,突然发现这25.4mm对于手机的厚度来说非常巨大,通过镜头焦距的换算,目前手机的厚度满足不了在1英寸大底成像的需求,感到很纳闷,到底咋回事呢?通过百度搜索才发现还有个光学格式一说“光学格式一般用感光元件的对角线长度比例来表示,即OF=对角线长度/1英寸=对角线长度/16mm。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1英寸并不等于通常的25.4mm,而是16mm,即感光元件为12.8mm×9.6mm时,它是1英寸感光元件。

网友A:
感光件的1英寸,不等于显示器的1英寸表示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光件的1英寸,不等于显示器的1英寸表示法

到处都是套路

网友B:
据说是早期的规定,1英寸的显像管只能做出来对角线16mm的显示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早期的规定,1英寸的显像管只能做出来对角线16mm的显示区域

1英寸的硅圆只能做出对角线16mm的显示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1英寸的硅圆只能做出对角线16mm的显示区域?

据说最早的时候,感光元件是显像管式的,普遍应用的是1英寸管子,这种管子感光区域的尺寸就是对角线16mm。

所以,感光领域就把16mm对角线叫做1寸

网友:
都是套路,比如现在的CPU那个什么多少纳米,里面也是一套说不清道不明的描述

网友C:
为啥感光原件的一英寸是16mm?有啥历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感光原件的一英寸是16mm?有啥历史?

这是历史问题导致的,大概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子成像技术刚开始的时代吧。       那时早期的电视摄像机使用的感光元件是真空管,现在常见的CCD和CMOS传感器,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
真空管的外面是有个玻璃罩子的,真空管外径是把玻璃厚度也算进去的。玻璃管当然是不能用于成像的,所以外径1英寸的真空管,实际成像区域只有16mm左右,于是16mm就成了电子摄像照相行业一个约定俗成的度量单位。       虽然真空管成像技术现在已经不使用了,但是这种度量方式却被一直继承了下来
所以现在数码成像元件中提到英寸这个单位,都不能按工业标准的1英寸=25.4mm来计算,而要按1英寸=16mm来计算。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22713/answer/8894652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历史问题导致的,大概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子成像技术刚开始的时代吧。       那时早期的 ...

感觉就是好吹牛。一直以为一英寸大底有好大个,实际还是那么大点。说不定这个里面还包含了感觉原件封装的边缘,实际感光区域更小。

网友:
早就有这个套路了,半斤和八两是一样的重量。

网友:
实际上,设计第一代感光摄像管的时候,是参考了电影胶片的尺寸的。

网友D:
1英寸底是有很久远的标准的,脱胎于16mm的电影胶卷,当时16mm的电影机是占据新闻纪录和高端家用的主流地位的,以后发展的电视摄像机就是按16mm的感光面积设计,而镜头和机身连接的卡口大小是25mm,电视摄像机的感光管设计时就以25mm为外径设计,内部有效感光直径是16mm,被称为C卡口,到现在仍是大多数通用监控摄像头的标准接口,如果从博物馆里找出一台16mm胶卷摄像机,你会发现镜头拿下来可以直接装在监控摄像头上,因为它们都是符合1寸底标准的C卡口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英寸底是有很久远的标准的,脱胎于16mm的电影胶卷,当时16mm的电影机是占据新闻纪录和高端家用的主流地位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

网友E:
所以当你诺基亚的808,还有1020,那个大底是有多大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当你诺基亚的808,还有1020,那个大底是有多大尺寸

诺基亚Lumia 1020在2013年发布,是Lumia系列第一款摄像头像素达到4100万像素的机型,并在传感器结构上面进行了调整,虽然1/1.5英寸的面积比808上面1/1.2英寸有所缩小,但加入了背照式结构以及光学防抖功能,综合拍摄性能较808进一步提高。2012年的诺基亚已经用上了所谓的大底

网友:
我昨天看到某手机说自己的摄像头是大底1/1.12,还在感叹,现在手机的传感器都这么大了,原来是套路啊

网友:
25.4mm对于手机的厚度来说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