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烧电源的固态尸体你们敢捡漏么?

楼主(2023-04-06):
最近捡了2个尸体,一个是致钛005一个是镁光的BX500,两个都是爆电源。

两个都是三路电源全部爆掉,实际最后的修复是,005换电源dcdc完美修复,而bx500则是连电源带主控还有flash全部烧毁。
从品牌度来说,镁光应该是大于致钛的,但从设计角度来说,镁光的前级电路设计是有问题的,正常电路是烧前级保护后级。
以前也捡到过烧电源的固态尸体,极少见到一路全烧完的,一般至少flash还是可以利用的。
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坛友有多少会捡烧电源的固态?或者遇到过一路全烧的固态,包括flash。

网友A:
捡漏上瘾,强烈建议论坛开设“捡漏”区。

网友:
我收到过一块,一路烧到底,flash也烧了
板子的稳压没有,限流芯片用0R代替,结果就是1.2 1.5 3.3 1.8 主控 Flash全部烧,就剩一个dram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漏上瘾,强烈建议论坛开设“捡漏”区。

这个提议好!

网友:
不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致钛矿老板都说好

网友:
其实也要看电源是怎么烧的吧,或许这个它是被雷劈了呢

网友:
致钛还不错,支持国产!

网友:
这个想捡漏要有一定的能力的。

网友:
再获新生,只因有你

网友:
论坛开设“捡漏”区。论坛更活跃。

网友:
捡过几回,搬板或拆颗粒组优盘,颗粒状态还都很好,以后不敢捡了

网友:
估计多数时候都是掉坑里

网友:
嗯,捡到炸弹了

网友:
这是捡炸弹了

网友:
这东西就看懂不懂了,懂行的估计就敢

网友:
多数时候都是掉坑里 +10086

网友:
这种东西不捡也罢

网友:
不折腾不舒服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