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手机电池的妙用

楼主(2023-04-06):
『X折腾』手机电池的妙用

累计这几年为大家换了N次手机电池,那么换下来的电池?
拆掉保护板

给女儿买的折叠台灯,奶的,地板太轻薄,随便一点角度就倒了

设计的确实便捷

浮雕铭牌

一个18650电池根本不够一晚折腾

大头台灯,一点薄配重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现在的技术很成熟了

可惜这段时间被我拿掉电池直接用5V手机充电头供电

导致发热严重,把电路板熏黑了

熏黑效果

还好大问题没有

台灯样式,这些灯珠效果超级好,无极调光,三色

重新补焊两颗降压二极管后修复

用可调供电,单色全功率,1.5A电流

三色全亮居然要2A电流

触摸板

最终,怎么没有电池整合图?
其中,用了小米平板电池两块,总共4小块。苹果平板电池一块,也有2小块。
苹果6p 6ps电池若干块,并联起来,放在这个底盒里
找了以前的一个小米充电宝,可以快充的,先给充满电

然后整合进这个盒子里,淘宝买的,搜了半天才看到这个合适的

用了这个,配上电池,角度刁钻点都倒不了了

原配的充电口也能充电,不一定要用充电宝的充电了。

然后。。孩子每天晚上回来都有用,已经半个月了。。还没充过电。

网友A:
自带配重超大容量充电宝底座?

网友B:
妙用就是增加了电池容量

网友:
就手机电池派上大用场,助力台灯焕发青春。

网友:
有点儿移不动了

网友:
环保再利用!

网友C:
原来论坛推荐的那个台灯就不错,我塞进去6节18650电池,真的可以用很久。

网友:
去年干了一个10万毫安的备用灯,自从充了一次电,一年多的还没提示充电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妙用就是增加了电池容量

还起到了配重效果。。哈哈

网友:
还得拿出来充电,反正是折腾,不如在防水盒上开个口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论坛推荐的那个台灯就不错,我塞进去6节18650电池,真的可以用很久。

我这个台灯同城11自提。。如果论坛的灯早出现,也不会买这个同城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配重超大容量充电宝底座?

可惜了,没有时间去把里面的充电宝板子弄出来,不然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
并联???各个电池电压电阻不一,不会互相打架???

网友D:
问一下,这种小品牌的灯是不是没有飞利浦的对眼睛好,哪个大佬给科普一下

网友E:
电池均衡怎么考虑?

网友:
内部搞个充电头,外接电源插头多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种小品牌的灯是不是没有飞利浦的对眼睛好,哪个大佬给科普一下 ...

显色指数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均衡怎么考虑?

并联要啥均衡?都是从满放到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