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人工智能开关互锁,绝对不会错。

楼主(2023-04-06):
绝对不会错。

网友:
片选 ,if  else

网友:
不错,从设计源头保证不会错。

网友:
可靠性极佳...

=====----------------=============

网友A:
请从“人工”及“智能”两方面简述该开关互锁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从“人工”及“智能”两方面简述该开关互锁的工作原理

打工人的只能难道还不够高?

网友:
创意DIY,符合坛子主题,赞

网友:
双路电源时机械互锁,厂家都这么干的

网友:
还是机械的可靠

网友:
天才设计,手自一体

网友:
最可靠的还是人

网友:
施耐德大厂有这种专门配套的附件

网友:
这设计巧夺天工,还是靠人工的比较智能,感觉缺把锁头,上锁了更安全!

网友:
都推上上去会怎么样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网友:
这应该叫人的智能互锁开关吧。

网友:
先拨到右边,再把左边的开关往上打,会出现什么吗??

网友:
楼主介于NA和NC之间

网友:
转换的时候还是需要思考一下。

网友:
这个不能保证不会出错,断路器手柄位置在分断的位置,不能保证触头正确分开,另外好像这个装置也可以把两边的开关都合上,还是双电源刀开关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