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两个新购入的全新固态硬盘SSD 一个长城256G 一个悉硕128G

楼主(2023-04-06):
朋友的家用笔记本想要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找到我了,本来想淘一个二手大容量的,但是鉴于目前全新固态比较便宜,与二手差不了太多,并且有至少3年保,索性就给朋友以106元的价格入了个长城GT6黑金系列256的。在逛淘宝的时候顺带给自己选了一个赶上二手价格的悉硕128,入手价格45元,就是因为便宜才买的,但还不知道用在哪里
咸鱼上二手128基本35到40+ ,这个悉硕128卖价56,店铺再有个10元优惠劵,价格就与二手差不多了,关键是新的还有三年保

先上悉硕的

金属外壳,无螺丝结构

一翘就开了

主控rm1135,芯片是什么的看不出来啊
网上找的主控介绍:RM1135作为一颗高集成度、低功耗的SATA SSD控制器,采用QFN100 10x10mm封装,适配3D TLC/QLC NAND闪存;内建国家和国际密码安全算法,支持固件的安全启动/安全更新,高效保障用户数据安全,可广泛应用在消费类,工业类和企业服务器等领域。RM1135=RTS5735,是瑞昱出品的一款主控。

跑分时用的usb转接,仅供参考,但即使装主板上测也不指望啥性能,就看在全新的、价格还低还有三年原厂保底就够了。

下面上长城的,配送的附件就比悉硕的多

也是金属外壳

外壳与悉硕的一样,无螺丝固定,轻轻一翘就开了

这面两颗存储芯片,查不出来是啥

这面一颗主控,两颗存储

主控是得一微YS9082HP,这一百度才知道这款主控不太好,容易出故障,哎买都买了,反正不是我用,3年内出问题了就直接报修吧
主控介绍:YS9082HP则是一款面向SATA硬盘的主控芯片,支持3D MLC/TLC/QLC闪存,4通道/4CE,读取速度550MB/s,写入速度510MB/s,随机读取、写入分别是40K、70K IOPS,支持增强型第三代2K码长LDPC纠错技术

同样的在usb2.0转接的情况下测的,没啥亮点,装完系统开机照样7s

完毕!

网友A:
搞了个1.92T的闪迪矿盘

网友:
现在的固态硬盘真是便宜啊

网友:
上胶的F怕是拆机回收片?

网友:
现在买SSD全靠运气

网友:
好黑的片子啊

网友:
一但实现国产化,中国化,就没有贵的东西了,好不好另说

网友B:
搞了个1T的,说是全新的,150元,跟风而已。自己都还有一个10T的,买了6年了,还没有怎么使用。

网友C:
固态硬盘如果长时间不使用不知道会不会丢失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个1.92T的闪迪矿盘

最近镁光2T好像也很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个1T的,说是全新的,150元,跟风而已。自己都还有一个10T的,买了6年了,还没有怎么使用。 ...

10T固态?还是6年前?哪里搞的?这么牛逼

网友:
长城那个看起来还凑合。悉硕那个闪存看上去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如果长时间不使用不知道会不会丢失固件。

正片一般放几年问题都不大,有人把致态120℃烤三个小时,160℃再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黑片就不好说了。

网友:
我多多上入了一个梵储M2 256的,不到 70块,黑片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翻车

网友:
都拆开了,出问题还能质保吗?

网友:
长城用的闪存芯片还好一点,悉硕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厂商垃圾堆里回收的废片删选出来的!

网友:
看看,参考下,什么样的ssd好

网友:
固态的SATA硬盘的容量会越来越大...因为内部体积就很大!

网友:
芯片上那个,,,额,是牛屎么?把flash的边缘糊上了?

网友:
悉硕256的算下来也才50出头啊,为不上256的呢,我现在在等我的10元券,券到了就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