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热吸锡器好用吗,知道的来说说

楼主(2023-04-06):
传统吸锡器大家估计很多人用过,不好操作 一手烙铁一手吸锡器,
这种带加热的吸锡器好用吗 说说都说说

网友:
我觉得好用,多引脚

网友:
当然比手动的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也想知道,只有用过才知道。

网友:
经常清理维护就好用,因为每次使用后就留下了残渣。并且吸锡头部容易损耗

网友:
这种少量焊点能用,效果一般。我用过,这种吸锡器发热功率低了,锡化的流动性不好,很难吸干净。
我做过试验用调压器把电压调到250v给这个吸锡器用,发热管部分能热的能看到暗红色,这时吸锡效果很不错。
就是比较麻烦和危险

网友:
没有用过,友情帮顶。。。。。

网友:
我觉得会很好用,尤其是在多个引脚的元件上

网友:
手动吸锡器容易搞坏焊盘,我想找找有没有便宜的电动或者气动的

网友:
之前买过一支这种的,和你图片上的一模一样,刚开始吸锡效果还不错,用了几次后,就基本没吸力了,估计里面的密封舱出问题了,挂咸鱼上卖了。

后来买了一支手动的,到现在也还在用

网友:
外热式发热芯,热的慢,急性子慎用。

网友:
没软用真心不好用

网友:
以前买过,开始还挺好用的,后面就不行了,总之质量都不咋地。

网友:
这种不好用,按按钮的时候吸嘴会跑位,容易吸不干净,最多只能吸小焊盘的单面板,而且容易搞坏焊盘。要带气泵能连续吸的才好用。

网友:
空心吸嘴导热性必然不会好,不如左手右手一个吸锡器。

网友:
图片这个不好用,白光474还行,就是贵点。

网友:
原理上挺好的,毕竟解放双手嘛,,只是没用过这种,我用的是电动式的

网友:
这种吸锡烙铁我用过,功率小了点,吸力也不大

网友:
这个还不如手动的。吸锡时的反冲容易伤焊盘。头也不耐用。

网友:
我用过黄华的电动吸锡器,感觉还凑合,但是需要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