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修空气炸锅,电机问题

楼主(2023-04-06):
志高空气炸锅,家人用的,说是坏了。

表现是不发热,第一次换了发热管;
但是时间紧急没有查其它地方。

这次单独测风扇电机,发现问题了:
这种是罩极电机,由自身绕组提供扭矩,没有启动电容。
如所画草图,鳄鱼夹线2处测的电压分别是220V,140V,这个140V我怀疑人生了,从来没见过。

楼主:
通过两根外引线测电机的阻值200多欧 看似是正常的,外观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140V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没拆机图,楼主你说个啥?

网友:
图是不是不完整啊

网友A:
如果像图中那样的话,肯定是存在短路的情况了,不过如果存在短路了就肯定会烧掉了

网友:
可能引线有部分断了

网友B:
查相应路由电线,铝芯线都算好了,差的可能是铁芯线,内部氧化就会造成电压下降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相应路由电线,铝芯线都算好了,差的可能是铁芯线,内部氧化就会造成电压下降严重。 ...

我也遇到过钱线芯接触不良,降压的现象。

网友:
实在是不懂 不过这个电机工作环境恶劣啊

网友:
有可能是功率因素的原因吧。这种电机功率因素很低的。

网友:
换电机。微波炉里面有这种电机

网友:
认真查查吧,不是接触不良就是电机坏了。

楼主:
通电嗡嗡响 不转,     想不通为什么会降压,测电阻也没有很大啊,这个200-300欧不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图中那样的话,肯定是存在短路的情况了,不过如果存在短路了就肯定会烧掉了 ...

短路了没有那么大电阻吧,200多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钱线芯接触不良,降压的现象。

接触不良不是通通断断吗,为什么降压

网友:
微波炉上风扇就是这种电机吧

网友:
理下线路咯

网友(2023-11-13):
是不是线圈有问题啊?如果是铝线的还不如买个新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