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截图怎么打印不清晰?

楼主(2023-04-06):
电脑截图文件,怎么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不清楚,哪位朋友知道怎么解决?截图好像是PNG文件。截图是在Windows的图画模式打印的。

网友:
我也是觉得手机截图打印比电脑截图打印要清晰些所以一般我都是把图片发到手机再用手机截图打印。

网友:
看一下容量多大几十几百KB的大小打印出来肯定效果不行

网友A:
可以偿试调高对比度,放WORD里打

网友:
如果原图的分辨率较高,可以用图形软件调整色彩饱和度、对比度、亮度,反之,效果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偿试调高对比度,放WORD里打

我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偿试调高对比度,放WORD里打

你说的调高对比度,在哪里调?

网友:
分辨率的锅,截图都这样,无解...

网友:
分辨率的锅,截图都这样

网友:
换4k显示屏,,分辨率,

网友:
电脑截屏保存好像就是不是太清楚,截屏是根据显示分辨率来的,用4k的就会更清楚

网友:
电脑截屏不清楚,要手机截屏

网友:
我猜你截图的文件的篇幅可能比较大。如果是A4满篇的一页,大概是无法一次截取全部内容的。因为把页面缩小后截图的分辨率低,打印不会清楚的。可以把文件比例放大,让字显示的大一些,每次截一部分内容,自己拼出整份文件,这样保存后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你调打印分辨率到最高,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放弃了。

网友:
打A4的话,截图图片文件至少要200K以上,如果不到的话,只能说勉强能看。

网友:
你的屏幕太小,换大屏幕截图就好了

网友:
分辨率不高,就是说细节不够,肯定不清楚

网友:
截图分辨率一般70dpi,想要清晰打印建议200dpi以上

网友:
有个图像放大软件,可以提高清晰度

网友:
你截图的文件小,打印时放大了,那肯定模糊。一般的电脑屏幕分辨率低,截图不太适合打印。如果可以,把原界面放大一点,再截图,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