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自制可调节压力的点焊笔

楼主(2023-04-06):
最近买了个继电器式的点焊机和几个法拉电容,组了一套电池点焊机,焊接效果还不错,觉得商家提供的点焊笔简陋了点,于是想做个能控制焊针压力的点焊笔,折腾了好几天终于完工,见图片。调节压力是靠拉簧,觉得拉簧比压簧好固定也好调节,因为听到有人推荐焊针压力是400克,压力调节范围按300至600克范围设计,用的是0.4X4X30不锈钢拉簧,做好后实测达到了设计要求。试了下,压力调到400克,焊0.1至0.2镍片都还可以,以后还需慢慢摸索经验。点焊笔照片、施工图、法拉电容、点焊机见图片。

网友:
这做得确实好!

网友A:
弹簧没看到,是调节弹簧的拉紧力度来控制压力的吧

网友B:
请教个问题:
推荐焊针压力是400克,这是单针还是双针压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
推荐焊针压力是400克,这是单针还是双针压力值

是单针压力值,每根单独调整,也可以先调整好一根,另一根根据弹簧的伸长值取一样的长度即可,现在买到的弹簧尺寸一致性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没看到,是调节弹簧的拉紧力度来控制压力的吧

从侧面可以看到,参考施工图上的红颜色的那个就是弹簧。

网友:
手中有工具做事就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C:
我是来看继电器的!

楼主:
各种厚度镍片的焊点图,其中0.1铁片点焊机数字25,0.1镍片数字35,0.15镍片45,0.2镍片60,点焊机数字总数199,4个电容输出总电压均衡后10.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没看到,是调节弹簧的拉紧力度来控制压力的吧

侧视图来了,可以看到弹簧了。弹簧原始长度30毫米,现在的弹簧伸长后是52毫米,设计计算时400克应伸长到55.4毫米,因为铜排和接线柱和硅胶线也有一定重量,所以弹簧不需拉伸到400克,焊针压力已超过400克了。现在弹簧还有10多毫米伸长余量,最大位置的拉伸可以到600克,弹簧的伸缩靠调整右边那个M2X50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继电器的!

继电器见下图,就是板子下边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查了下,淘宝上这种继电器要卖四五十元了,加上控制板和焊笔和硅胶线,卖80多元也不算贵。板子参数调整很方便,旋转那个编码器,达到所需数字按下编码器,数字即可固定,就可以焊接了,而且有延时焊接功能,大约焊笔接触焊片0.5秒即放电焊接。那两个接线柱和铜片是我自己安的,省得每次接线用扳手,减少了弄坏板子的几率。

网友:
很精致,很靠谱

网友:
做的很精致

网友C:
继电器,也不知道会不会把自己的触点焊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针压力值,每根单独调整,也可以先调整好一根,另一根根据弹簧的伸长值取一样的长度即可,现在买到的 ...

谢谢!第一次看到焊笔的机械图纸.
再看你的实物,完全理解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也不知道会不会把自己的触点焊住

觉得这一点无需担心的,这种继电器是汽车启动用的,汽车的启动电机属于感性负载,断开时会有几百伏的感应电压,而点焊机是容性和电阻性负载,电压最大也就是10伏左右,汽车都至少能启动万次以上,否则一年半载的老坏继电器,谁也受不了,点焊机这点电压从能量上讲,也就是汽车启动电机的几十分之一,坏不了的。

楼主:
昨天试焊的0.1铁片没有焊好,一下扯掉了,应该是点焊机数字25取小了,今天取30,又焊了一次可以了,看反面,也有变形了。变形情况还是镍片大,铁片小,也许是铁片的硬度较高的原因,以后焊针压力应该再加一点,镍片较软,焊针压力应该再小一点,现在都是4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