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串口并联通讯的可行性方案

楼主(2023-04-06):
    最近做的自动化控制板案子需要N个单片机协作完成,其中一个带网口MCU做主控,然后分出几个极便宜的MCU独立完成各自模块的运行,为节省GPIO和串口计划使用一个主串口并联N个副串口完成协作通讯,运行指令和坐标数据全部由主串口带握手信号广播发送,副串口接收到匹配的握手信号即执行接收的指令,不匹配直接忽略接收数据,握手协议已经在之前的案子上线使用没有问题.副串口返回数据先把CE#信号拉低,再发出数据到主串口RX接收,发送完CE#信号复位,这样大致完成一个大回环,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看下这个方案是否有可行性,谢谢!

网友:
有些设备用的485,直接编号,对就编号通信,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这类似

网友A:
TTL协议没戏
485协议可以,总线式,轮询

网友:
理论可行,百度了下确实有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协议没戏
485协议可以,总线式,轮询

这个TTL是广播模式,返回数据是轮询等待,不一定没戏,可能比485更直接呢.

网友:
直接IIC通讯吧,不用增加转换芯片,用485还要转换信号.另外SPI通讯也可以1对多,就是要多几个信号

网友:
TTL你得配置不收发信号时让IO处于高阻输入状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