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安卓小工控机的拆解 配置还不低 RK3399方案

楼主(2023-04-06):
外观

RK3399

内部

HDMI接电视 通电

2+16的

网友A:
这么多接口,这得控制多少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接口,这得控制多少设备

目前当电视盒子使用

网友:
当电视盒子使用不错

网友B:
散热片的没有。串口没用,先取掉。

网友:
7.1.2版本的安卓软件兼容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的没有。串口没用,先取掉。

散热片连着上面外壳 没拍到

网友:
串口好多啊。。。。。。

网友:
那么多TTY设备都干啥的

网友:
可惜是安卓的,要不可以做nas

网友:
这是一个开发板+USB扩展板组成的吧

网友:
RK3399性能和可靠性都可以,改电视盒子或游戏机都不错。

网友:
可做家庭视频播放器

网友:
接口真多啊

网友:
接口真 多,当电视盒子用不 错

网友:
请问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看主板用料,估计全新价格很贵。

网友:
这个要是几十块钱,买个当盒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