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研究过机房专用的恒温恒湿空调?

楼主(2023-04-06):
进口的,好像是艾默生还是啥,加湿器部分比较另类,是电热的,然后电热壶是利用电导原理控制水位。
问题就是,这种结构自来水水垢太厉害,纯净水不导电,探测不到水位。
有没有即能导电,又没有杂质的水?

网友A:
有没有即能导电,又没有杂质的水

这要看楼主如何定义杂质

如果楼主定义的杂质与一般认为的杂质是一致的
那么咱个人的答案是
没有即能导电,又没有杂质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即能导电,又没有杂质的水

这要看楼主如何定义杂质

就是放在试管里,烧干够不留任何物质

楼主:
世界大品牌设计的的这个东西太古怪了,如果是超声波加湿器,那我用纯净水就行。
竟然是电热加湿器,就算用软水机变成无垢软水,不断的蒸发,最后还是留在加热罐内部水垢,这问题岂不是无解?

网友B:
可以更改水位监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改水位监测部分

改好了不给钱,改坏了还得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好了不给钱,改坏了还得赔,

成就感,哈哈哈。
水位探头两端并一个电阻和浮子干簧管,应该不复杂

网友C:
除了超纯水(仅某些特别实验室存在),一般我们用的纯净水都是导电的,只是纯净水导电率低(电阻值大一些)

网友:
东西太古怪

网友:
改成浮子液位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放在试管里,烧干够不留任何物质

盐酸…………

网友E:
本来还想放一把食盐的,干了再加水就能溶化了,也算无杂质吧

网友:
这实验室, 加热加湿分别是单独的设备, 带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 加湿用水采用饮用水, 水箱水位采用的浮力传感器,自动补水,自动加湿

网友:
现在已经有用超声波加湿的了,但是比较少,还有你用了不结垢的水,以后维保加湿器的水桶你就不用换了,怎么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超纯水(仅某些特别实验室存在),一般我们用的纯净水都是导电的,只是纯净水导电率低(电阻值大一些) ...

实验室的超纯水机出的水是大于18兆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就感,哈哈哈。
水位探头两端并一个电阻和浮子干簧管,应该不复杂

都不一定是开关量,不知道森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超纯水(仅某些特别实验室存在),一般我们用的纯净水都是导电的,只是纯净水导电率低(电阻值大一些) ...

目前净水机出来的水没有水碱,tds20内,就认为不导电,机器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盐酸…………

整个机房都冒烟了,一开门一股仙气

网友:
我记得谁做过实验,重水就能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还想放一把食盐的,干了再加水就能溶化了,也算无杂质吧

这个思路好像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