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ync文件同步软件配置说明(转载)

楼主(2023-04-06):
一.  环境和测试说明

rsync(remote sync)是unix及类unix平台下的数据镜像备份软件,它不像FTP那样需要全备份,rsync可以根据数据的变化进行差异备份,从而减少数据流量,提高工作效率

rsync主要分为三个配置文件,分别是rsyncd.conf(主配置文件),rsyncd.secrets(密码文件),rsyncd.motd(服务器信息文件)

本文件以2台机器为列子进行说明

pc1,IP:192.168.0.230,作为rsync服务器,需要配置rsyncd.conf文件

pc2,IP:192.168.0.234,作为rsync客户端,不需要配置rsyncd.conf,文件可为空

在服务器端创建/common目录作为共享目录,复制一些测试文件到该目录中,进行测试

yum -y install rsync   #centos默认安装了

mkdir /common; cp /etc/init.d/* /common/

二. 主配置文件说明

vim /etc/rsyncd.conf

motd file = /etc/rsyncd.motd    #设置服务器信息提示文件,在该文件中编写提示信息

transfer logging = yes    #开启rsync数据传输日志功能

log file = /var/log/rsyncd.log    #设置日志文件名,可通过log format参数设置日志格式

pid file = /var/run/rsyncd.log    #设置rsync进程号保存文件名称

lock file = /var/run/rsync.lock    #设置锁文件名称

port = 873    #设置服务器监听的端口号,默认是873

address = 192.168.0.230    #设置本服务器所监听网卡接口的ip地址

uid = nobody    #设置进行数据传输时所使用的帐户名或ID号,默认使用nobody

gid = nobody    #设置进行数据传输时所使用的组名或GID号,默认使用nobody

#若为yes, rsync会首先进行chroot设置,将根映射在下面的path参数路径下,对客户端而言,系统的根就是path参数指定的路径。但这样做需要root权限,并且在同步符号连接资料时只会同步名称,不会同步内容。

use chroot = no

read only = yes    #是否允许客户端上传数据,yes表示不允许

max connections =10    #设置并发连接数,0表示无限制

[common]    #自定义模块名,rsync通过模块定义同步的目录,可定义多个

comment = web content    #定义注释说明字串

path = /common    #同步目录的真是路径通过path指定

ignore errors    #忽略一些IO错误

#exclude = test/    #exclude指定common目录下某个目录可以不同步数据

auth users = tom, jerry    #设置允许连接服务器的账户,此账户可以是系统中不存在的用户

secrets file = /etc/rsyncd.secrets    #密码验证文件名,该文件权限要求为只读,建议为600,仅在设置auth users后有效

hosts allow = 192.168.0.0/255.255.255.0   #设置哪些主机可以同步数据,多ip和网段之间使用空格分隔

hosts deny=*    #除了hosts allow定义的主机外,拒绝其他所有

list = false    #客户端请求显示模块列表时,本模块名称是否显示,默认为true

三. 创建密码文件,防火墙设置,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要做如下操作

echo "tom:123" > /etc/rsyncd.secrets

echo "jerry:123" >> /etc/rsyncd.secrets

chmod 600 /etc/rsyncd.secrets

echo "welcome to access" > /etc/rsyncd.motd  #此项客户端不需要做

rsync --daemon    # --daemon表示后台执行,客户端开启rsync不需要--daemon选项

echo "/usr/bin/rsync --daemon" >> /etc/rc.local    #开机启动rsync服务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873/tcp    #添加防火墙规则,允许873端口的数据访问

四. 客户端同步数据

yum -y install rsync

rsync -vzrtopg --progress tom@192.168.0.230::common /test     #通common模块指定的/common目录下的文件拷贝到本客户端的/test目录下

参数说明

v:显示详细信息

z:传输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压缩

r:递归

t:保留修改时间属性

o:保留文件所有者属性

p:保留文件权限属性

g:保留文件所属组属性

a:归档模式,主要保留文件属性,等同于-rlptgoD

--progress:显示数据传输的进度信息

--password-file=FILE:指定密码文件,将密码写入文件,实现非交互式数据同步,这个文件名也需要修改权限为600

--delete:删除那些仅在目标路径中存在的文件(源路径中不存在),在脚本中的数据同步经常加上此参数

--list-only:仅列出服务器模块列表,需要rsync服务器设置list=true

五.  rsync语法格式,SRC表示源路径,DEST表示目标路径

1. 本地复制

rsync [选项] SRC... [DEST]

2. 通过远程shell复制

下载数据:rsync [选项] [user@a]HOST:SRC...[DEST]     #不加user@表示用root用户进行登陆远程主机下载数据到 本地的DEST路径

上传数据:rsync[选项] SRC...[user@]HOST:DEST   #这里的SRC表示本地数据,DEST表示远端主机目录

3. 通过rsync进程复制

下载数据

rsync [选项] [user@] HOST::SRC ... [DEST]    #这里双冒号后的SRC表示远端服务端的模块名

rsync [选项] rsync://[user@]HOST[:port]/SRC...[DEST]   #这里的SRC表示实际的同步目录名,这种方式可以指定端口

上传数据

rsync [选项] SRC...[user@]HOST::DEST    #上传本地客户端数据到远端服务端的DEST模块名指定的路径

rsync [选项] SRC...rsync://[user@HOST[:port]/DEST

一些例子

1. rsync -t *.c 192.168.0.54:src/        #将本机当前目录下的以.c结尾的文件赋值到192.168.0.54的src目录下

2. rsync -avz 192.168.0.54:src/bar /data/tmp     #从192.168.0.54主机上将src/bar目录以递归方式复制到本机/data/tmp目录

3. rsync -avz 192.168.0.54:src/bar/ /data/tmp   #和例子2的区别是不在/data/tmp目录下创建bar目录

4. rsync -avz /src/foo /dest    #将本机/src/foo目录复制到/dest目录

5. rsync -avz tom@192.168.0.230::common /test3    #使用tom账户连接远程192.168.0.230主机的rsync进程,将common模块定义的path路径下载到本地test3目录

6. rsync -avz 192.168.0.230::common /test3     #匿名下载192.168.0.230服务器的common模块至本地的/test3目录

7. rsync --list-only tom@192.168.0.254::    #显示192.168.0.254服务器所有的模块名称,需要服务器端配置list=true才会显示

8. 客户端每次连接服务器都需要输入密码很麻烦,可以创建密码文件rsync.pass,在其中包含密码,然后使用--password-file指定此文件

echo "123" > rsync.pass   #服务器端用户tom的密码

rsync -avz --delete --password-file=rsync.pass tom@192.168.0.254::common /dest

9.将dirA的所有文件同步到dirB内,并删除dirB内多余的文件

rsync -avz --delete dirA/ dirB/       #源目录和目标目录结构一定要一致!!不能是dirA/* dirB/  或者dirA/ dirB/*  或者 dirA/* dirB/*

六. 编写简单shell脚本,使客户端定期对rsync服务器(192.168.0.230)的数据进行备份

#!/bin/bash

export PATH=/bin:/usr/bin:/usr/local/bin

SRC=common #模块名

DEST=/data

server=192.168.0.230

user=tom

passfile=/root/rsync.pass

#if the DEST directory not found, then create one

[ ! -d $DEST ] && mkdir $DEST

[ ! -e $passfile ] && exit 2

rsync -az --delete --password-file=$passfile ${user}@${server}::$SRC $DEST/$(data +%Y%m%d)   #加上日期

之后在定时任务中加入执行此脚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