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录音棒ICD-UX560F拆机试图维修屏横线

楼主(2023-04-06):
索尼录音棒ICD-UX560F无缘无故地出现了屏幕横线。唉,家里其它一些电子产品,比如复读机类的,也出显过横线,一般这类情况是屏幕本身问题,屏幕排线出显故障的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基本要换屏的。要修的话估计要压屏机。

还是本着试一试的态度。结果发现屏幕比较难拆,拆了也没有配件,放弃了。只试了试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试着除湿排潮,稍微改善了一点,横线稍微少了点,但没有改变根本现象。

这种屏幕横线的解决方法,也希望高手能提供解决思路,实在没办法只有走售后,但又担心这款是个通病,换了屏可能也管不了多久。

这里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下外壳的拆解方式。供大家借鉴参考。

网友:
排线有问题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 错,估计换屏比较省事儿

网友:
淘个尸体拆屏

网友:
屏估计坏了,才会出现线。可以拆开试着清理一下屏的接触部分,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当年也算高级货

网友:
做工非常的sony,好评

网友:
屏线估计断了,只能换吧

网友:
跟进口的做工还是有差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