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消防门开关提醒器 电路图

楼主(2023-04-06):
按消防部门要求,车间的后备消防门,在上班时,需要打开不能上锁,那怕是插销插上的也不行,也即可以随便能推开。

而下班后,为了防盗安全,消防门肯定是要关闭的,那怕只是插销插上。虽说通过安全规章来规定,但人总有忘记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作坊类小工厂而言。
所以,我在二年前弄了个消防门开关提醒器,要求是上班车间通电后,如果此时消防门的插销没打开,则发出报警声,提醒去打开消防门。
下班后,车间总电源切断,此时如果门还没上锁,也发出报警声,提醒去上锁。
经过二年多试用,效果良好,也受到安全检查的赞扬。
其中门开关,就是在插销的二端引出电线来代替。
实际使用中,那个LED没用,电流太小没法发光,直通的。
用5.5V法拉电容,是成本低,网上几元钱就能卖到,且完全放电也没关系。
如果用电池作后备电源,得考虑充足停止,放电截止保护,比较麻烦。5V后备供电的不足是报警声的响度,但直流讯响器的频率比较高,声音尖锐,不是很大的车间都能听到。

刚刚又看了一下我的立创电路图库中,还有一个不用继电器的电路。其实那个继电器,完全可以取消,5V电源可以直通,只是当时感觉反应有点迟缓(开关电源内部的电容储存的电压要延续一点时间才低到能让报警器发声,解决办法是在5V电源输出上并联个电阻,让切断电源后,能快速把电源内部的电压放掉,实际那个盒子中有没有装继电器,我都忘记了,哈哈

网友:
实践出真知,赞一下这个经过验证的实用的小电路!

网友:
非常棒,实用的小电路

网友:
实践出真知,赞一下这个经过验证的实用的小电路

网友:
嗯,公司应该发奖金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同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是安装闭门器和门禁用的电磁锁,电磁锁供电部分与消防系统联动,消防启动,门自动打开。

网友:
这个有用,留存

网友:
有用,工作需要动脑。

网友:
非常棒,值得学习

网友A(2023-07-02):
用一个74HC86(异或门)也可以吧,把门锁开关接成开门输出高电平,锁门时输出低电平,上班时通电,且门锁解锁,两个都是高电平,74HC86输出低电平,报警器不响,下班锁门也是一样。如果门锁状态不对,74HC86输入两个电平不同,就会输出高电平,报警器响,这样只需要一个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74HC86(异或门)也可以吧,把门锁开关接成开门输出高电平,锁门时输出低电平,上班时通电,且门锁解 ...

可能行吧,当时手上没这样的集成电路,就直接用三极管搭了,直流报警器很便宜,且手上有多个,就无所谓了。

网友:
淘宝搜索:“消防 推杆”。
这种门锁可以保证室外无法进入,室内推门即开。

网友:
以前去过一个宾馆,走廊里面的消防栓箱就装有类似报警装置,关不到位和开门就响,主要就是靠一个微动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