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达而稳四口USB打印机共享器拆解

楼主(2023-04-06):
十几块钱,纯机械开关。
外加一个HUB在几台电脑之间切换键盘鼠标。
使用月余,也就回弹动作噪声大点,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原来只是四线多接口切换

网友A:
纯硬开关切换,简单可靠

网友:
之前见过VGA的和这个类似,就是通过开关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硬开关切换,简单可靠

这个可不如带程序的芯片可靠,办公环境并不是这么好,时间长了开关触点氧化了就不好用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个手工切换拔插改为按键

网友:
电风扇上的换挡开关,只能1个输出。芯片控制有些可以多个,接触不良概率小。

网友:
又见机械开关的

网友:
纯机械的,用过VGA切换的,和这个类似。

网友:
读书时和隔壁床同学共用打印机时就是买了两根usb延长线然后用拔插来确定谁用。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系统内的打印机分享就是不好用,搞来搞去搞到没办法了只能物理方法分享了

网友(2024-09-02):
windows不是可以共享打印机么? 不明白这东西的意义何在?

网友:
可以设置网络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