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3TB的硬盘一下烧了俩,为了数据换电路板修复

楼主(2023-04-06):
电脑本来有点毛病,不定期掉硬盘,拔掉供电再插上就好了,一直凑合着用

那天儿子和侄子在家玩游戏,盘掉了,打电话说拔掉那个插头再插上就好了,结果这熊孩子神操作,把接口里面的针都拔出来了,而且还给插错了,一下两块硬盘都烧了

就是这种3T的

拆下电路板发现5v的欧电阻糊了,一坨锡干上去,插电直接冒烟了

硬盘不缺,数据重要,拆个同样的板子来

把rom芯片挪过来

插电,认盘了,但是好像有问题

软件看下,提示分区损坏,3T的盘,一个分区就4T

抓紧把另一块也修好

都接到电脑上,数据终于回来了 RAID0一时爽,一直R0一直爽

网友:
你到底有多少个这个硬盘啊

网友:
可以提供云盘服务了

网友:
5v的零欧电阻

网友:
有备用的不错

网友:
这么多啊啊

网友A:
这还是插错了坏的,

我有个希捷500G的,好好的把5V两个贴片电感烧了,两个一起烧成灰了,把电感下面烧了个坑。

拆下来把电路板刮刮,从负线拆一个电感(原有3个),从12V拆一个电感(原有3个),装上,好了;莫名其妙。

然后就是丢一边去了,买了个二手960G固态替换了。

网友:
不是电源接触不良就是功率不足。

网友:
硬盘维修手艺都不 错,数据无价

网友:
一直佩服能自己动手维修机械硬盘的坛友。

网友:
话说我的电脑有时也会掉硬盘,从来没当回事,以为是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厉害啊,还换rom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插错了坏的,

我有个希捷500G的,好好的把5V两个贴片电感烧了,两个一起烧成灰了,把电感下面烧了个 ...

我更惨,笔记本把硬盘烧了,烧又没全烧坏,一直掉盘(开机提示没硬盘),插拔有时能好,后面切底不认盘,我当时自然认为是硬盘坏,买个固态上去,用没几天又掉盘,插拔能好,后面也切底不认盘,认为固态不稳定,拆F也来做U盘,花100多买了IS903,,IS917的板子回来,一个都没做成功(IS903以前我做过几个U盘,成功了,以为有经验,就多买了),,前前后后过的比较久(有时坏了就丢一边,没管,想起来管一下,有时插拔一下又丢一边),后面知道是电脑主板问题,我拆出主板,用刀划了几刀,全丢垃圾桶去了。。

网友:
源自希捷,精于大华

网友:
没有加密的可以随便搞是吧?

网友:
厉害了,经验怕是从那一大堆硬盘上获取的。

网友:
硬盘就怕摔跤、震动和吃不饱,尤其是吃不饱,简直是慢性杀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