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开看看宝工万用表MT-1236看一下

楼主(2023-04-06):
不小心电流档怼5v上,烧保险了,拆开换保险丝,顺便看一下板子做工。

网友A:
测量可要警慎,烧坏万用表只好自认倒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可要警慎,烧坏万用表只好自认倒霉了

坏了换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像极南京天宇T21D sd7501版,很可能就是天宇贴牌的。

网友B:
宝工从来没有什么好的工具。

网友:
哈哈,做工还行

网友:
有小绿豆,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工从来没有什么好的工具。

贴牌多多

楼主:
搞低压弱电测量个24V之类的还行的
不太适合搞电工. 电气间距肯定不过的

网友:
多少买的?

牛屎很方

网友C:
应该更换好一点的陶瓷保险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低压弱电测量个24V之类的还行的
不太适合搞电工. 电气间距肯定不过的

能否赐教哪个位置距离不够?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赐教哪个位置距离不够?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

先交学费, 我给你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更换好一点的陶瓷保险丝

几十块钱的万用表基本都是这种保险丝, 还是靠外壳这种绝缘措施避免对人的直接伤害,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B:
宝工从来没有什么好的工具。

五金工具还行吧,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