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R-304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3-04-06):
海鲜市场XX.00包邮买了台德生R-304收音机,拆开看看:

新机图,我这台不是新机

前视图:左边是音量和电源开关,右边是调谐旋钮

后视图:中间是耳机插座,这台机没有立体声

这台机算用料不错了,线都挺粗,不像其它机器用很细的线

音量调节旋钮

调谐灯和调谐指示杆,注意:调谐指示杆左边有一个安装LED灯珠的位置,如果安装了,那表盘效果应该很不错

这是右边的调谐旋钮,分快慢档,大盘粗调、小旋钮细调,这个功能很不错

调谐旋钮轻轻向外拉就出来了,装进去也松紧合适

FM/MW/SW1/SW2是用档位开关上的橙色标识透光指示

用的是CD1691CB芯片

拆开表盘

拆下表盘架

这台机内含变压器,可以直接连接AC交流电,也有些分量
搜台挺灵敏,喇叭洪亮,算一台不错的机器!

网友A:
德生牌多波段收音机不错,但手机的流行,收音机视乎没有多少人玩它了

网友:
内部这么干净,看起来就是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牌多波段收音机不错,但手机的流行,收音机视乎没有多少人玩它了

用指针的,搜台很有探索的味道,用数字机,很有控制的感觉

网友:
国产收音机里德生收音机的各项指标参数是不错的玩过两个便携的还在使用

网友B:
大电解杯孕了,换了它。

网友:
以前老爷子在世时,就喜欢买德生的收音机,各种各样的,现在都成废品了。

网友:
声音很大,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解杯孕了,换了它。

是打算换了的

网友:
谢谢分享,名牌啊。现在还能收到多少电台?

网友:
德生牌多波段收音机不错

网友:
内部好干净…

网友:
两张正面图的开关不一样,第一个有点像交流开关

网友:
耳机孔在背后,比较少见的设计

网友:
真不错!板子干净得像新机

网友:
已经好长时间没听过收音机了

网友:
机器不错
有链接么??

网友:
机器看着不错,波段也全。这种便携式的中波应该不错吧,我的数调机中波都很一般,没我以前的便携机好。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没什么节目可听,都是玩个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