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电烙铁用着怎么样,耐用不

楼主(2023-04-06):
想问问大神们t12电烙铁怎么样,耐用不
烙铁芯需要经常换吗
多少钱入手合适。
我刚刚看了一个80多一套的塑料壳
带温度显示的
黄鱼还有69的和59的
我是小白,不太懂
希望大神们给说说

网友A:
用坏的基本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坏的基本很少

大概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网友B:
以前牛人们都是5元一套,玩的人多了就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牛人们都是5元一套,玩的人多了就贵

网友C:
我买的透明的一体化手柄的那种,不带屏幕,很好用。主要是可以用21V的电工工具电池供电变移动烙铁

网友D:
用了10年了,还在坚挺(616最普通控制板)
数码管的用了5年了,还在坚挺
oled的用了两年烧屏了,也还在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10年了,还在坚挺(616最普通控制板)
数码管的用了5年了,还在坚挺
oled的用了两年烧屏了,也还在坚挺 ...

大神给看看这个,塑料外壳,带个小支架,带一个烙铁头,数码管显示的,我自己有10块钱平台券,优惠完73元,贵不贵,值得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透明的一体化手柄的那种,不带屏幕,很好用。主要是可以用21V的电工工具电池供电变移动烙铁 ...

这种好像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10年了,还在坚挺(616最普通控制板)
数码管的用了5年了,还在坚挺
oled的用了两年烧屏了,也还在坚挺 ...

大神,你这使用频率高,一个烙铁头能用多久,用尖头和刀头哪种比较多

网友E:
个人感觉烙铁头是不是用的住,得看人品……

网友F:
T12算最耐用的烙铁头了,寿命非常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烙铁头是不是用的住,得看人品……

也是要看怎么用,听说温度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T12算最耐用的烙铁头了,寿命非常长。

我看国产头10元左右就能买一个

网友:
烙铁头是消耗品,只要不用或少用酸性焊油之类的,业余可以用挺长时间的。

网友G:
先从最便宜的入手,技术练好了再买好些的。像我这种烙铁小白,一个头能用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从最便宜的入手,技术练好了再买好些的。像我这种烙铁小白,一个头能用好多年 ...

你是说烙铁头从便宜的入手还是t12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T12算最耐用的烙铁头了,寿命非常长。

哈哈哈哈 追本溯源  去研究一下白菜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给看看这个,塑料外壳,带个小支架,带一个烙铁头,数码管显示的,我自己有10块钱平台券,优惠完73元 ...

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这使用频率高,一个烙铁头能用多久,用尖头和刀头哪种比较多

尖头和刀头可以都要,看焊点大小来选用。
比如贴片元件用尖头,大点的焊点用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