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DT9205A万用表电流电压档不准?

楼主(2023-04-06):
请教DT9205A万用表电流电压档不准是什么原因,电阻档准确,电容档准确,电流和电压档测试只有被测试源的大约一半数值,电压基准可以正常调整。请问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需要多个部位的排查,先查相关档位的阻值是否有变化,包括电容参数的变化,再检查档位开关本身是否可靠,要是什么都正常,只是直流档位不正常,也可以加个屏蔽罩接地再看看。

网友:
9205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A:
”电压基准可以正常调整”指的是?

网友:
基准电压不准或分压电阻有问题,都会使电压档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基准可以正常调整”指的是?

比如测试4.2v电池电压,显示2.25v调整电位器可以微调+-0.05v左右
测试电容档正常,测试电阻档也正常,只有电流电压档显示值是被测试源的大约一半

网友:
是不是档位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测试4.2v电池电压,显示2.25v调整电位器可以微调+-0.05v左右
测试电容档正常,测试电阻档也正常,只 ...

这不算正常,通常的基准调整范围要大得多。如果你有另外一块表,可以量量这个基准电压值,一般是0.1v,你这个可能偏高很多

网友:
误差太大,是不是保护三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