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M185右键维修

楼主(2023-04-06):
右键要使劲按压才有用,准备不换只修可以不?,不缺按键的人问问,

网友:
一般是触点氧化了,拆开刮一下

网友A:
好东西,光栅滚轮,还是单粒电池的,微动修弹片很要耐心,下面这个帖子写得比较详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321160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一滴WD40搞定

楼主:
好了,搞定了,细砂纸沙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光栅滚轮,还是单粒电池的,微动修弹片很要耐心,下面这个帖子写得比较详细
https://www.mydigit.c ...

不用看了,没时间啊,三下五除二弄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一滴WD40搞定

氧化物直接沙了,没清洗,我也没40,

网友C:
如果只是想修好的话,得分两种情况:

      1.如果右键点击依然有正常的按键响声,那大概率,只是触点氧化了。这样的相对好修,也不需要换按键;

      2.若点击没有声音,且按下去肉肉的,大概率是里面的簧片金属疲劳了,那么按键是需要更换的。

说回第1种情况的处理办法:

      楼主的这种按键,两侧底部各有一个卡扣,用薄的刀片小心翘起,即可打开按键壳体。观察内部构造,有效的、充分的清洁那对需要按下才闭合的触点部位,经测试正常后,即可装回壳体,维修结束。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不用动烙铁。  至于难度,我想,在这个论坛里的,都是高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光栅滚轮,还是单粒电池的,微动修弹片很要耐心,下面这个帖子写得比较详细
https://www.mydigit.c ...

好东西吗?不懂这个,

网友:
可以换新了

网友D:
打磨触点治标不治本,更换更好的微动才能避免双击。
建议更换TTC防尘金微动6000/8000万次

一年按坏几个鼠标,换欧姆龙都换到烦了。试试国产超长待机。

网友E:
既然不缺按键,还修个啥,换个新的再战三年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触点治标不治本,更换更好的微动才能避免双击。
建议更换TTC防尘金微动6000/8000万次

谢谢推荐,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不缺按键,还修个啥,换个新的再战三年它不香吗?

不要浪费,毕竟原装,换我还得去翻鼠标,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想修好的话,得分两种情况:

      1.如果右键点击依然有正常的按键响声,那大概率,只是触点氧化 ...

还有一种情况,是簧片断了,垃圾鼠标的微动,症状是双击

网友G:
簧片断物理使用次数上限。到了就换新的。

网友:
我还在用十来块钱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情况,是簧片断了,垃圾鼠标的微动,症状是双击

其实没啥情况,真那样的话,直接换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簧片断物理使用次数上限。到了就换新的。

那是自然,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磨触点治标不治本,更换更好的微动才能避免双击。
建议更换TTC防尘金微动6000/8000万次

这个微动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