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动断路的插座 不知这个可不可以用到电动车充电上面

楼主(2023-04-06):
偶然发现自动断路的插座
不知这个可不可以用到电动车充电上面,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复杂,主从插座电路很简单的,改小电流自关断也只是加一个按钮的事

网友A:
用转灯信号控制继电器就行了,加一个按钮

网友B:
充电器转灯后不就不再充电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断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转灯后不就不再充电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断电呢?

如果不断电会一直浮充,时间长了电池就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转灯信号控制继电器就行了,加一个按钮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加一个延时应该就行了

网友C:
测试锂电池一直插着充电器,电池只充到54V,离完全充满的4.2V*13=54.6V还有一点未充满。
而且有些电车只充到52V,用了5年都不见有问题。18650又不会鼓包自燃。

网友:
带风扇的,采取风扇电源,断电后延时一个小时浮充,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锂电池一直插着充电器,电池只充到54V,离完全充满的4.2V*13=54.6V还有一点未充满。
而且有些电车只充 ...

是铅酸电瓶,公共充电桩一直显示50w左右在浮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转灯信号控制继电器就行了,加一个按钮

用转灯作为控制信号不太好。用久的电瓶会出现不转灯的情况。

网友D:
风扇电源控制继电器,从而断开电源,这个方案已经用好几年了。没有了浮充的过程,电池失水也慢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电源控制继电器,从而断开电源,这个方案已经用好几年了。没有了浮充的过程,电池失水也慢多了 ...

麻烦问下,你用的哪个控制器?或者电路图方便分享不?

网友(2023-06-15):
引用 楼主:
是铅酸电瓶,公共充电桩一直显示50w左右在浮充

充电桩不准确吧,50W浮充很夸张了,电池水要沸腾了。我试过3W浮充1个12v电池都把塞子崩开了。

网友E:
给个解决方案。
1、白嫖个控制板

2、再买个这个检测电流

APP上设置电流小于多少,经过多少时间关闭继电器。还可以加个温度探头  18b20     ,不用写代码  远程控制都可。

为啥不去白嫖这种控制板呢?看我最新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转灯后不就不再充电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断电呢?

电池好的时候没问题,电池有问题了就不会转灯了,最终导致热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个解决方案。
1、白嫖个控制板

这个不错,可以玩啊,玩好了能用到很多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可以玩啊,玩好了能用到很多地方

识货、赶快去抽奖,现在人少,中奖率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池好的时候没问题,电池有问题了就不会转灯了,最终导致热失控

很有道理、没用过电动车,但原理说的通,恒压阶段达不到停止条件。监测总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看来很有必要。

网友:
电子定时插座就不错啊,不到20元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道理、没用过电动车,但原理说的通,恒压阶段达不到停止条件。监测总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看来很有必 ...

简单点上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