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判断塑料制品有什么独门秘笈?

楼主(2023-04-06):
不要老司机判断松紧那种无法言传的所谓经验。

不要一分钱一分货这种说起来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大道理。实际上我家塑料制品单价数百比比皆是甚至上千的单品。

问题是分钱分货只适合于硅胶娃娃,10万的真实感绝对“逼”真。一般的日常用品比如一根震动棒,还真不好判断。

余姚,黄岩,东莞等地的大量塑料制品,没啥牌子,模具糙些(内侧看不见部分差点儿,外表都是OK的),但是用起来也不错。

同样的东西,让品牌或者连锁超市或者京造等等贴上牌,价格就不止翻番了。

即使真有差异,也是用料。

劣质的回收料,色泽,气味都差。有的一抹还掉色。

但是处理得当的回收料(塑料本身主打可循环),很难通过望闻问切判断。如果做工/厚薄没问题,和贵几倍的牌子放一起也很难区别。

长期用下来才能见分晓。好的料安全卫生,不容易老化发黄,不容易脆,耐晒。可如果爱丽思,天马等等品牌货仅仅胜在光环和一些所谓设计专利,那我何必花这冤枉钱。。。别杠,宜家我可没少逛,好多及其实惠的塑料制品。别说这只是宜家的策略,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件单品上亏本赚吆喝的,只是平价而已。产地也不外乎余姚黄岩东莞,部分可能台湾。

既然如此,我只是希望在地摊买到宜家货而已。

所以请教这方面有没有简单实用的判断方法?

网友A:
主要看是原生料还是再生料,里面加的石粉和色粉的量

网友B:
看描述估计没法判断,还是得买了看过才能判断。上次买件雨衣,放了半年用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消除刺鼻的味道,只能买大牌子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是原生料还是再生料,里面加的石粉和色粉的量

怎么看呢?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估计没法判断,还是得买了看过才能判断。上次买件雨衣,放了半年用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消除刺鼻的味道 ...

是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而且还是牌子货。下次应该立即退货,不要指望散味。尽管部分塑料产品放一阵确实可以散掉。

网友:
都是回收在加工 就看颗粒档次了

网友:
没有能简单鉴定的方法

网友C:
深黑色的塑料是回收料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大家说一下有没有简单鉴定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黑色的塑料是回收料的概率比较大

可是很多塑料制品,同系列的,黑色最贵。。。

网友D:
怎么说呢,同样颜色下我是看透明度,越高越好。。

网友E:
我以前玩注塑机的。前面有朋友说了,黑色是最容易掺假的,它可以包容一切回收料。越光亮的产品,加工时温度越高,可能高到塑料都有些降解了。敢于把厂家信息标上去的产品,一般不会太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很多塑料制品,同系列的,黑色最贵。。。

有些产品是故意的,有些色是不挣钱的,差别的色标不同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说呢,同样颜色下我是看透明度,越高越好。。

这个赞同。过去有一种回收塑料袋,不用对光看就已经斑驳不堪。为了掩盖味道,还加入香精,香味刺鼻。有点儿良心的,当垃圾袋卖;没良心的,流入菜市场或者快餐店。

现在不多见了,但卖鱼虾的还在用,为了防扎破,那种塑料袋较,但明显不是好料。临时放放不要紧,到家如果需要长时间冷藏,换品牌保鲜袋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产品是故意的,有些色是不挣钱的,差别的色标不同的价。

是的。我知道这种套路。但也听说黑色比较特别。我也不知道为何早年间电脑等IT周边都是白色塑料的,后来却黑色一统天下?有了解行业的,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玩注塑机的。前面有朋友说了,黑色是最容易掺假的,它可以包容一切回收料。越光亮的产品,加工时温度 ...

嗯嗯,所以有种说法,黑色要么最差,要么最好。说是黑色色母比较贵,好的透明料,加好的黑色母,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知道这种套路。但也听说黑色比较特别。我也不知道为何早年间电脑等IT周边都是白色塑料的,后来却 ...

黑色在加工的时候要求最低。杂质,杂色等问题都不是问题,色差也不明显。优点是基本不变色,耐脏,抗磨,抗紫外线能力最强。

网友:
在地摊上买到宜家货,很难。

网友F:
一看颜色、二闻气味、三做折弯,颜色上面的朋友说了,气味回收料会比全新料大的多,有些商家会添加香料盖住这股气味,我就买过一次塑料衣架,像被香水泡过,十分刺鼻,通风凉了好久,折弯这个全新料的折弯破断强度和韧性比回收料好得多,同产品回收料在折弯位置的发白也比全新料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颜色、二闻气味、三做折弯,颜色上面的朋友说了,气味回收料会比全新料大的多,有些商家会添加香料盖住 ...

折弯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