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的路由器,可以用13.5V供电吗

楼主(2023-04-06):
12V的路由器,可以用13.5V供电吗

楼主:
另外这是什么接口。

楼主:
准备换掉这个设备, 用他的13V的直流电,给路由器供电。

直接按照这个头型,做个母座,就不用损坏原来的接线了吧

网友A:
可以的,接上负载后会有压降

楼主:
路由器 电压受不住的,还要加个
DC-DC降压电源模块  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接上负载后会有压降

这是啥接口的,大佬看的出来吗

网友:
完全没问题,放心使用

楼主:
是这个嘛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设计冗余承受得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一般的,我并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如果害怕损坏串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问题不大,用吧。。不放心就搞个二极管上去

网友:
9v路由器,电源炸了,用12v适配器供电,使用至今,一开始也蛮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我并不建议这样做。

虽然可能正常工作,但我也不建议这样做,买个12V电源适配器不行吗?又不贵。

网友:
13V的12v有些也能工作。内部都是有降压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如果不放心可以按照12楼的办法串个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一般都是内部12v再变到5v

网友:
14V以内都问题不大,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