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变压器点焊机焊针 能自己DIY吗

楼主(2023-04-06):
用700w变压器  35平方线 做了个点焊机    懒癌通了好久才弄

请问下: 焊针  能自己做吗    用4或者6平方 单股电线做 ????

应该就组装个48v电池组  后面也是少用得上

网友:
买台金属车床,慢慢车就是了

网友:
你的想法应该可以,需要把焊针头部打磨钝一点,未必太尖。

网友:
可以,4平方的就行用锉把铜丝头修成半球型,再用2千目的砂纸盘好了就行,

网友:
不行的!!!紫铜单芯电线太软,熔点低,很容易粘针!!!还是直接买氧化铝铜点焊针吧(如果手头紧张,就买国产针)。

网友:
我就是用十平方的铜条磨尖做的点焊针,要求不高,能用,买的点焊针,焊不锈钢一次就烧红了,吃灰去。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抖音上很多这样做的

网友:
要求不高不常用的可以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勤锉勤修整。。。。。

网友:
完全可以。粘针,那就再摩半球形

网友:
我就是用的4平方 硬铜线做的,效果可以,用了几十次,有点烧糊了就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容易烧蚀,多打磨。将就用吧。

网友:
不就是铜柱铜条磨成尖

网友:
电线不太好用

网友:
     这里用6平方铜线前头磨圆完全不用担心粘针,变压器太暴力才考虑粘针。
     但是这些东西都弄了,是谁也会忍不住买个焊针试试效果

网友A:
你可以用氩弧焊的钨针,铜棒上打个孔塞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氩弧焊的钨针,铜棒上打个孔塞进去就行了!

我就是用的钨针,不过好像这个钨针有轻微辐射,偶尔用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电池中的碳棒?这个可以吗?

网友(2023-05-06):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