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固定IP的电脑,关机状态下,局域网能ping吗?

楼主(2023-04-06):
局域网中有一台电脑,长期通电,但如果关机状态,其他电脑能ping到吗?

网友A:
除非主板有设置唤醒啥的,否则应该不能把。话说你关机状态下ping它干嘛?

网友:
通不了吧,IP是进了软件系统才有效,没开机,软件没跑起来,没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主板有设置唤醒啥的,否则应该不能把。话说你关机状态下ping它干嘛?

在关机状态下,我想知道它还在不在?

网友:
关机,肯定ping不通,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难道你想造成一个假象?明明已经关机,让别人以为它还是通的?目的是什么?
在关机后,可以让另一个网络设备启用那个固定IP,冒充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关机状态下,我想知道它还在不在?

关机状态下,从软件上看,它当然不在了,ping会超时。从硬件的角度来说,关机之后它还在不在,就要你真人过去看一眼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机状态下,从软件上看,它当然不在了,ping会超时。从硬件的角度来说,关机之后它还在不在,就要你真人 ...

不一定的,也许电脑关机了,但网卡在线,比如远程唤醒,无盘工作站网络电脑,都是从网络获得启动信号的,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是网卡在线,能ping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定的,也许电脑关机了,但网卡在线,比如远程唤醒,无盘工作站网络电脑,都是从网络获得启动信号的, ...

这叫待机,关机是指物理断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定的,也许电脑关机了,但网卡在线,比如远程唤醒,无盘工作站网络电脑,都是从网络获得启动信号的, ...

能远程唤醒的机器关机时ping不通的。ping和wol工作的层级都不一样。
wol是广播的,发出以后会整个广播域发送一遍的udp,单向的。
ping返回是点对点的双向的。

网友:
关机状态下主板没开启网络唤醒,是什么都没。

网友:
电脑关机 电源只提供一个5v的供电 给主板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远程唤醒的机器关机时ping不通的。ping和wol工作的层级都不一样。
wol是广播的,发出以后会整个广播域 ...

能不能通过ping mac地址来判断一个已关机电脑在不在机房?

网友:
应该不行。设想一下,该电脑关机后,该IP地址可以分配给其他设备,或者其他设备可以手动指定该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待机,关机是指物理断电。

那确实是关机,网卡是可以用单独供电的

网友:
关机状态ping不到

网友:
关机状态下肯定是ping不通的。

网友:
关机了 怎么ping  IP都是分配给电脑的操作系统的 你关机了 系统都关闭了 IP怎么分配给它

网友:
确实看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关机状态下,IP地址什么的都无效,好多电脑一通电网卡灯是亮的,但是网卡的MAC地址还在路由器的ARP列表中,网络唤醒的魔术包也是通过MAC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机状态下,IP地址什么的都无效,好多电脑一通电网卡灯是亮的,但是网卡的MAC地址还在路由器的ARP列表中, ...

mac地址能不能ping?或者其他函数来检测某个特定mac地址是否在线?